[其他] 修理个小风扇激活个电池

楼主(2020-07-06):
这个小风扇放了一年了,这个按钮总掉,于是上胶

上胶专用氧化的电烙铁

打胶完毕

看看电路板

在看看参数

一节18650电池,这我媳妇画10块钱运费买的
我说你买这东西咋没告诉我呢,咱优惠购几块钱就搞定了

电池0.4V,用咱们论坛的魅色充电器,充不进去,看了说明书,有0电压激活功能啊
按那个按钮就1.2V那个亮,怎么按都不变,一会就显示充满了,用万用表测量,是0.6V。

看一眼说明书,1.6到2.2不能充电。那怎么激活电池呢?
试了几次,放弃了

换我的高级智能充电器,充进去了,电压上的挺快。

充满了,4V左右,这个充电器充18650能充,就是放不太好放,正正好好的,必须用手把那个电极滑后面去,
你用电池顶就别着,怎么也顶不动。

装上充好的电池,启动,转了。

本来想换咱论坛兑换的18650,可一想想,一节电池能换这4个风扇了,这个风扇配不上俺们的好电池。

网友A:
大约有几百个这样的风扇。。。。。
都是电池挂了。懒得折腾。

关键时候要用的时候,电池都是没电的。

网友B:
论坛换的3颗电池,都似乎不行了。充不上电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约有几百个这样的风扇。。。。。
都是电池挂了。懒得折腾。

不一定电池问题,有些可能是电路板上芯片和电容等,有漏电流问题。不可换电池免激活充电风扇,里面空间够的话加一个反向开关平时关掉,需要时打开,电池不行换好点的。可更换电池充电风扇,不用时在电池正极部分加绝缘片,用的时候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换的3颗电池,都似乎不行了。充不上电

一般充电器还真不行,要不用智能充,要不就得先用傻充充一部分,有一定电压了,在用正常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有几百个这样的风扇。。。。。
都是电池挂了。懒得折腾。

刷单用的吗,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单用的吗,这么多!

有些是优惠购撸的。

网友:
羡慕老大那么多小风扇了

网友C(2020-08-12):
引用 楼主:
一般充电器还真不行,要不用智能充,要不就得先用傻充充一部分,有一定电压了,在用正常充电器 ...

智能充你买的哪款啦?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充你买的哪款啦?多钱

也是个杂牌,淘宝随便找的,99元,用着还可以。功能也挺多,充电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换的3颗电池,都似乎不行了。充不上电

那是你没保养好!我换的三个电池已经两年了,每三个月充电一次,每次冲进一百毫安时。维持电压在3.75v,环境温度平均25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请问这个小电扇线路板上用的是什么充电芯片呀?谢谢

网友:
我的到手1.8,除了标签不一样。

网友:
烙铁头擦干净就行,如果专用那么以后头子是不是很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