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混搭收拾一台费斯托吸尘器

楼主(2020-07-06):
刚到手那个脏啊没法描述.....整机全部拆机清洗零件,集尘袋和过滤滤芯全部换新,增加气动控制模块,吸尘管换新,顶部工具箱固定外壳破损严重,虽经过玻璃钢裱糊修补还是不能接受,然后改了米沃奇堆叠工具箱上去。

楼主:
三层堆叠效果

楼主:
原电机有点杂音,还可以使用,考虑拆一次不容易还是更换了全新原装电机

网友A:
传说中的神器啊,你这个带不带旋风集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神器啊,你这个带不带旋风集尘的!

这是不带旋风集尘的

网友B:
这全整完花费也很大了吧。费斯托原厂配件大坑中的大坑。都拆散了也不多上点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全整完花费也很大了吧。费斯托原厂配件大坑中的大坑。都拆散了也不多上点照片 ...

还是值得收拾的,拆解过程太脏没法拍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值得收拾的,拆解过程太脏没法拍照

气动模块要2千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模块要2千多吗?

还好没那么贵

网友:
滤芯和集尘袋这耗材是个坑啊 可惜戴森不玩这个。我买了得伟的带滤芯自清洁吸尘器,尘袋滤芯舍不得用 关键还不好买。

网友C:
好久没在专门网看到楼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在专门网看到楼主啦

今年难做,没时间玩耍了

网友:
家用的话,戴森目前是最好的!

网友(2020-10-02):
我这有一个带干磨机的套装,几百就能拿下,不过不知道有什么使用价值,打磨机是气动的,得非常大的空压机,看楼主整的,能单独当吸尘器,想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