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高手推导一个公式

楼主(2020-07-06):
研究一款升压芯片,官方方案如下图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下面这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依据是什么,看的非常迷糊,有哪位能帮忙解答一下疑惑吗,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你能讲清楚,800M算什么,

上图如果没有pwm调光时a点左侧r12 r13可以看做没有,358接成同相放大,3脚同相输入,2脚反向输入,2脚反馈电阻r8  r9 ,由此同相放大倍数为vout=1+r9/r8
xl6012fb参考电压1.25v,只要5脚电位大于等于1.25v ,6012开始减低占空比限流。fb引脚接到运放1脚输出,也就是1脚电位等于1.25v就开始限流,3脚是运放输入,也就是阈值电压=fb/(1+r9/r8)  ,1+r9/r8是放大倍数,运放3脚通过r14接到r10//r11=rcs并联压降称为vrcs,这个电压除以rcs就为输出限流值。(由于3脚阻抗很大,r14压降被忽略)

因此有 :

当有pwm调光接入,就是a点左面两颗电阻接入时,a点电位受两方面控制,一方面受b点电压通过r14到a点控制,一方面受pwm通过r12 r13到a点控制,两者叠加。
a点右面上面已经说完了,左面3脚和c14可以看做开路(3脚同相输入阻抗很高,c14是个积分电容),假如a点左面pwm占空比加大 会使a点电位升高,因此调光pwm占空比越高输出电流越小,a点左面pwm电压和右面vrcs电压叠加共同作用于3脚实现恒流和调光。单独看调光pwm输入经过r12,r13,r14,rcs 到地,4颗电阻串联,调光电压=vpwm(pwm幅值)*duty(占空比)
r12,r13,r14串联电压=vpwm*duty-vrcs=调光电压-vrcs  ,四颗电阻共同分担调光电压,减去vrcs就剩r12 r13 r14了
r14两端分压比=r14/(r12+r13+r14) ,因此r14两端电压为vpwm*duty-vrcs)*r14/(r12+r13+r14)

对应这部分

a点也就是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放大倍数就是限流阈值,而a点电位由vr14和vrcs串联得到,a点电位由于6012的调节作用永远维持vfb/运放放大倍数,数值不变,3脚是恒定值。而3脚电压由r14和rcs 串联得到,之前pwm调光开路可以忽略r14压降,调光介入后r14压降增大(3脚电压不变,b点电位降低 r14压降增大),因此此时电流取样电阻的电压就不是大概0.1v了,而是运放3脚电压(也就是上面最初计算的vrcs=vfb/(1+(r9/r8))=0.1v  ,vfb基准为1.25v  ,放大倍数大概12.5  。  用0.1v减去r14上面的压降

得出下图 增加pwm调光后取样电阻上面的电压:

再除以它自己的阻值 就是实际输出电流

得出下面的式子:

网友:
没具体研究,那块公式应该是计算电流通过R12 13 14到PWM输入回路而没走Iled的电流,因为没走Iled所以计算Iled的时候需要从总的里减去,这块的电流应该很小,不严谨的话可以忽略。
以上纯属吹牛逼,不对的话别喷。

网友:
看说明你是知道没有调光信号时,比较器在 电流达到取样电阻电压等于参考电压时动作。没有调光信号,取样得到0.1V后动作,电流被限制。有调光信号时,R14有电流经过,比如有0.06V,那么取样电阻就只要0.04V就动作了。电流就小了。
那么有调光信号的时候,调光信号被C4积分成为直流电压,此电压经R13和R14电阻分压,让运放输入脚被垫高了,取样电阻的电压就不用达到原来的电压就可以让比较器动作。
这个公式的分子部分Vrcs减去的就是R14的电压(垫高的电压),就是调光信号电压乘以占空比后产生的电流在R14上产生的电压。
R14的电流=(Vpwm*D-Vrcs)/(R12+13+14),电压就是R14*(Vpwm*D-Vrcs)/(R12+13+14)。

以上纯属吹牛逼,不对的话别喷。

网友A:
我怕讲完了你那800m不落实

网友:
什么公式,八块钱这么贵啊,院士的公式才1块钱一堆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怕讲完了你那800m不落实

只要你能讲清楚,800M算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如果没有pwm调光时a点左侧r12 r13可以看做没有,358接成同相放大,3脚同相输入,2脚反向输入,2脚反 ...

大婶讲得很明白⊙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如果没有pwm调光时a点左侧r12 r13可以看做没有,358接成同相放大,3脚同相输入,2脚反向输入,2脚反 ...

非常感谢,搞明白了,M币已落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如果没有pwm调光时a点左侧r12 r13可以看做没有,358接成同相放大,3脚同相输入,2脚反向输入,2脚反 ...

标准答案
我的答案错了,以为358是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答案
我的答案错了,以为358是比较器。

感谢参与,一起讨论

网友:
看不懂,牛B闪闪的一堆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