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H27Q1T8QEM6R,3267ae这个东西怎么开

楼主(2020-07-06):
求教3267ae AD,3C,19,A3,62,25  H27Q1T8QEM6R,求教怎么量产
自动适配的固件不行,2d 16纳米tlc
听说要Hy16nmisp,也不知道是不是,只在3257上找到,如果有固件的话,希望能给一个1060201867@qq.com
另外想问一下,这芯片要不要跳土狗的?

查了一下,不是土狗颗粒,在2258上跳土狗开不了,安国测试架测试过也没问题,在工具里面设置坏块,200 600 2000 20000都设过,都开不出来,报sb8的错误,如果选容量的话,无论怎么选,都报下载isp错误

网友A:
我记得默认参数直接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默认参数直接开就行。

要多久?低格工具9400s失败,正片工具报sb8错误,芯片上安国,2258xt测试过正常。或者能不能给下你用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多久?低格工具9400s失败,正片工具报sb8错误,芯片上安国,2258xt测试过正常。或者能不能给下你用的工 ...

报SB8错误你还不给跳上,3267AE能开的默认固件就行 可以强开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SB8错误你还不给跳上,3267AE能开的默认固件就行 可以强开DDR

这个好像我查了,不是土狗的颗粒,试过跳上去也不行。你有没有跳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SB8错误你还不给跳上,3267AE能开的默认固件就行 可以强开DDR

你是哪个版本开的?查了一下,不是土狗颗粒,在2258上跳土狗开不了,安国测试架测试过也没问题,在工具里面设置坏块,200 600 2000 20000都设过,都开不出来,报sb8的错误,如果选容量的话,无论怎么选,都报下载isp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版本开的?查了一下,不是土狗颗粒,在2258上跳土狗开不了,安国测试架测试过也没问题,在工具里 ...

sm32Xtest_V2.5.69_v4_R1214我用的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