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折腾一个RTS5732板子记录顺便再问问闪迪15139-160g MLC怎么开?

楼主(2020-07-06):
七彩虹sl300大短,电压3.5v电流1.5a,桥接在usb上电脑直接报过流错误,主控摸起来烫手,闲置了许久
昨天想起来觉得主控不应该这么容易坏,遂拆下主控上电,看到仍然有0.06a的电流,看来还是板子短路,手摸大法感觉到背面给主控供电的dcdc烫手,用万用表一怼,输入输出都是5v

这种dcdc都是通用的,随便找个料板拆一个下来就行,换上,1.1v输出正常了,贴上主控连电脑上,完美识别,电流0.12a,稍微有点大但也在合理范围。

兴冲冲贴上原来的闪迪15139-160g,id是455897937E51,见鬼的是工具识别不到id,闪存确定没有问题,对照网上的拆解图发现也没缺件。

正在郁闷的时候用万用表戳了一下主控背面的小电容,发现全都短路了,看来dcdc短路还是击穿了主控的部分引脚,放弃

这个颗粒在2246xt的Q工具里都能找到识别出来,但是开卡就一直卡在pretest地方二十分钟都没变化,有没有人开过这个东西,试过2258xt,只能开出半容量

网友A:
无奈卖过160G+58XT的盘  他说自己都能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奈卖过160G+58XT的盘  他说自己都能开卡了

我用58xt只能选ce1开半容,46xt开不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58xt只能选ce1开半容,46xt开不出

CE跳线或者设置问题吧,我2258XT开很正常啊,46XT的确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跳线或者设置问题吧,我2258XT开很正常啊,46XT的确搞不定

2258xt能开满容量吗?怎么设置的?我看ce就是平均分布在12通道的ce0位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58xt能开满容量吗?怎么设置的?我看ce就是平均分布在12通道的ce0位置啊

是的啊,15139-160G 是2CE的,正常都是分布在第一个通道和第二个通道,就正常指定160G开的,

网友(2022-02-19):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15139-160G 是2CE的,正常都是分布在第一个通道和第二个通道,就正常指定160G开的, ...

工具能发一下吗?421879687@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xt能开满容量吗?怎么设置的?我看ce就是平均分布在12通道的ce0位置啊

工具能发一下吗,421879687@qq.com  我也有一片,想研究一下

网友C(2022-07-06):
有没有把这型号闪存做u 盘的

网友(2022-09-04):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把这型号闪存做u 盘的

我做了一个2258XT+jms578,单贴,能开满容160G。速度一般吧,任何颗粒上2258XT都掉速,MLC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