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金士顿DT50 32GB USB3.0 U盘产量失败(PS2251-07)求解

楼主(2020-07-06):
U盘原来做过U启动,用的产量工具找不到了,现在想修复一下还原,找好多工具无法产量,变砖了。

主控检测如下图

产量工具都能识别就是报错

楼主:
顶上去向大神求解

网友:
有没有用过群联USB3.0格式化软件修复?

网友(2023-02-12):
顶一下,同型号同样问题,愿意支付200家元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
量产软件设置里的信息不对,要尽可能的和getinfo程序里的信息内容完全一致,这个程序的内容不是白让你看看的。

网友:
多试试,应是没设置好或量产工具不对

网友:
UP307+HY16 TLC=无解
正片工具别想了,尝试黑片工具(UPTool)刷个黑片固件吧,虽然速度慢但是至少能用

网友:
估计只能上黑片工具试一下了

网友:
这个固件压根就没有流出。怎么量产都是错

网友(2023-07-11):
量产不成功 大多数是设置错误的参数

网友:
http://www.usbdev.ru/?wpfb_dl=9706用这个STTOOL可以开

网友(2023-11-15):
可以考虑 接2.0 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