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华为1A手机充电器随手拆修

楼主(2020-07-06):
捡了个华为1A手机充电器,没有输出

暴力拆开

没有输出,检查后发现是前级10欧保险电阻损坏

更换后搞定,有输出了

用来做小夜灯的电源还不错

网友:
拆解方法不合适,用论坛里铁锤加布的方法,应该可以无损的

网友:
是个真货那。值得修修

网友:
用毛巾包起来往地上摔 是不是能无损打开?

网友(2021-12-07):
同款充电器,比你的多一个件,也是充电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同样是这个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