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表接这样的软线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2020-07-06):
问下大家,给空调要接一个电表,用这样的1.25mm平方的软线接到电表里也可以的吧,虽然我看一般电表接的都是单根的硬线。然后这个线还要接到插线板里。空调是1.5p的。

网友A:
多股拧成绳浸锡就行,散着插进去牢不牢固先不提,多股的每一股很细,容易被螺丝拧断

网友B:
个人感觉不行
空调长时间运行  1.25平方线材要发烫的

一般都是用16A插座  配单根硬铜线或者2.5平方的线材

楼主这种1.25平方接排插比较合适

网友:
长期运行建议在粗点

网友:
最好实心线

网友:
1-----1.5匹,至少2.5线径,单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股拧成绳浸锡就行,散着插进去牢不牢固先不提,多股的每一股很细,容易被螺丝拧断 ...

多股拧起来   烫上锡变成一块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不行
空调长时间运行  1.25平方线材要发烫的

我测试过家里的变频空调,刚开始1个小时功率在1500w左右,之后温度降下来功率就只有五六百瓦了,晚上迟了就只有200w功耗,所以也就是第一个小时1500w左右的时候需要,想想 1.25的线粗应该够了吧?

网友:
刚好够用,如果接头没问题的话,曾经接过一平方的线十多米给1.5匹空调用,不见发热最多温温的,一平方接三匹空调才会发热,但手能摸得住

网友:
实测最高功率值查电工手册,上面写什么线就用什么线。预防火灾最好不要想当然

网友:
多芯线压接,要压个接线头。家用,上锡也可以凑合。建议压接线头。
1500W,1.25感觉有点小了。建议根据使用条件,查电工手册。

网友:
挂锡要不接触面积太小

网友:
测试过启动电流吗,普通定频挂机启动电流在20安左右,这就是为啥要用2.5的铜线,况且楼房穿线规定最低用2.5的铜线,这都是有根据的,况且电机是感性负载,电线用电量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线径,特别是电压低线细了更容易启动不了,这都是实际经验,最低得1.5的铜线,不差钱最好上2.5的铜线,空调都买了还在乎电线钱,江苏上上电缆可以参考,企业店铺质量有保障,实际应用国标1.5的也可以用距离不能太长,空开选择16的,空开选的大了不容易跳,

网友:
空调最少用2.5平方线,1.25不符合标准,有风险。

网友:
如果空调制热1.5的运行功率能达到2kW以上,电流超10A,其实多股软线要比单根硬铜线的安全电流要大!

网友:
没事的  以前不懂 就听说 后来老家换个松下空调   回来不能插  一看用的是10a的插头  而不是老的16a的插头 只好把插座换了
后来一查  这个松下的制冷功率 才800w

网友:
簡單講1.25是剛好夠,線也不會用到100%.所以用2.5安全。

网友:
空调有制冷和制热。如果只是测试,那就测试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长期使用就别干这种害自己一家的事情。
空掉的制冷功率要低点,但是如果你在冬天制热,你这个线肯定会过热。

所以还是换线吧,真烧起来了不是几十块了。

网友:
一般都是1.5的线,1.25比较少,实际1.25线带1.5P空调 只要距离不是很远 绝对没问题,制热模式下带辅热功率会大点,但也没问题只要处理好接头处就可以,以前冬天用5米多的0.5国标线接电磁炉吃火锅,冷水开锅这段时间先会发热,开过后调到1100W~1300W就没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