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家进来看看23元钱收到一LED广告牌请问下要怎么改字

楼主(2020-07-06):
今天又到收破烂的地方看到一个LED广告牌看到没有破损,就称了一下。六公斤多。二元钱一斤拿下。拿回家发现。插上电。先是显示版本号什么的。然后就显示欢迎光零四个小字。。。马用手机找了一下。WIFI没有SIDD号。    拆开广告牌。里面就两块小板。一个应该是WIFI板。另一个上面有一个主芯片LM3S1538。这个东西改字应该是连接手机WIFI的。为什么手机查不到这个信息呢。本人真心跪求懂的人帮帮忙。用什么软件改字呀。

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公司没有什么APP下载。
这个是插WIFI天线口

网友A:
这种是串口线连接电脑,电脑上用软件烧录字进去的

网友B:
这不是连wifi的,电脑端软件CC1020无线收发的,换个 驱动版瑞合信的32X320的能用

网友C:
wifi?像是蓝牙的,至于什么软件自己找找看吧,蓝牙呢有些可能用手机的蓝牙直接扫描可能找不到,在app内扫描

若不是蓝牙的那可能是基站的,需要配套的发射基站,这个就麻烦些了。芯片型号懒得搜了,自己搜索下看是什么无线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连wifi的,电脑端软件CC1020无线收发的,换个 驱动版瑞合信的32X320的能用 ...

又亏了二十多元钱。做废品十元钱都卖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像是蓝牙的,至于什么软件自己找找看吧,蓝牙呢有些可能用手机的蓝牙直接扫描可能找不到,在app内扫 ...

查了下找不到什么有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连wifi的,电脑端软件CC1020无线收发的,换个 驱动版瑞合信的32X320的能用 ...

DGY感谢这位朋友告知型号。我查了下。你说的这个在淘宝才八元钱。谢谢了。你怎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是32*320个LED

网友D:
CC1020  用于窄带应用领域 402-470 和 804-940MHz 范围的单片 FSK/ASK CMOS 射频收发器

所以应该是通过另一个发送器将数据发送到屏上的。我们通常的WIFI是2.4G或者5G.所以这个应该不是WIFI的。

如果楼主不要的话,报个价格,我想要个屏幕自己做驱动。

网友:
控制板输出标准08接口,换一块带08接口的控制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1020  用于窄带应用领域 402-470 和 804-940MHz 范围的单片 FSK/ASK CMOS 射频收发器

所以应该是通过另 ...

除去运费,成本。你说多少钱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串口线连接电脑,电脑上用软件烧录字进去的

能告诉我烧录软件吗?

网友:
这个是营业厅的叫号机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去运费,成本。你说多少钱都行
我本来打算买图片这个的,只是还没空做所以还没买。
这个是64*32的,你的这个大概是128*64,也就是4倍左右,所以价格25*4=100.
你这个已经坏了一行了,估计还要换译码器才能修好,100-5=95.
既然坏了那肯定用很久了,算寿命减半,95/2=47.5
加上你的运费比淘宝运费肯定贵一些,所以算下来35+运费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去运费,成本。你说多少钱都行

之前回复审核不了。
只能成本+运费+15块钱这样。

我之前想买的这个,一直没时间做。
64*32 分辨率的 25快去,你这个大概是128*64 也就是4倍左右,25*4=100元。
你这个坏了一条线,所以还要换译码器才能修好,100-5=95元。
用到坏了,肯定用很久了,算寿命减半,95/2=47.5元。
加上折旧什么的值不了多少.只能成本+运费+15块钱,带上那块驱动板,如果能把他驱动起来我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回复审核不了。
只能成本+运费+15块钱这样。

本打算送你的东西六公斤多,有这运费你都可以在淘宝买两块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打算送你的东西六公斤多,有这运费你都可以在淘宝买两块新的了

运费二十块钱这样吧。
淘宝买差不多吧,而且你这个带驱动板了,重新写下单片机程序应该能用。

网友:
点进来不小心看了一下ID,原来是江西41岁兴国县三婚男,一下子不习惯了,大家可能都没注意到
往时单身狗都要酸好几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烧录软件吗?

我也不知道呀,很多年前在别人的电脑上用软件改过滚动字幕的字,你不是有芯片的型号吗,查查哪个软件能用呗

网友(2020-09-10):
瑞合信这个板我买了,8块钱,就是不支持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