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一台电焊机碰到一个疑问跪求懂行的人帮帮分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06):
事情是这样的。一台带气焊的电焊机。机主说后面的接口没有交流36伏电输出。叫我去看下。我去的时候在路上想了想这么简单的事。不就是去捡钱吗。可是去了才发现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这是后面那个输出36伏交流电的插口。它是用来给气加热用的。如果不加热。那个气就会在管子里面结冰。实际上就是给一个发热管电而以。

这是焊机的型号。

忙活了半天没有输出只能一步步的画出它的电路图。图纸一画出才发现这个AC36伏是这样的,按照电工基础,交流电经过了两个快恢复二极管以后应该是直流了。

我在面板上切换手工焊的时候。AC36伏能测量出80伏左右的直流电,测量整流管之前的两组线圈还有交流39伏左右的交流电。在面板上切焊自动的时候AC36伏。无输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平时修了好几台不带气的电焊机。都是换1GBT管就好了。这个测量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什么地方坏。跪求懂行的人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按照你画的图,无输出感觉更像初级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画的图,无输出感觉更像初级没工作

老板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有工作。它有整流管。就不应该有交流电输出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有工作。它有整流管。就不应该有交流电输出了呀。 ...

脉动直流电,跟交流有点类似啊

网友:
看不懂 “我在面板上切换手工焊的时候。AC36伏能测量出80伏左右的直流电,” ?

网友:
你这个原理图,得到的是一个全波整流的直流电压。

网友:
重新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