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39/339收信机电源

楼主(2020-07-06):
最近弄了几台239/339收信机,有个电源有问题,拆开看看,最后换了个保险管,也没坏就是两端氧化严重

上面那个开关是220/110v 转换的

电源线40年了还非常软

网友A:
收信机是啥玩意?

网友:
这些都是文物了

网友:
这是老货中比较好的晶体管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信机是啥玩意?

收听无线电台的,简单一点说就是收听专业频段的收音机

网友(2021-02-23):
羡慕啊,还能收到好几台。
          239/339收信机还在吗,感兴趣,看见你收了好几台,想拥有239/339收信机,不知是否有缘。

网友:
你好:239/339收信机还在吗,感兴趣,看见你收了好几台,想拥有239/339收信机,不知是否有缘。电话13363576385

网友(2023-01-30):
1.5--30兆赫兹频段专业收信机,性能刚刚滴

网友:
军工产品是不惜工本与用料的,只追求稳定和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