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一个电钻 家用实惠点的

楼主(2020-07-06):
家用 偶尔会在墙上打孔装架子啥的 能打瓷砖和混凝土的 便宜的就行 使用的次数应该不多 但是不能没有

网友:
要打混凝土那必须上电锤啊,一般电钻是干不了这个.

网友:
家用的话冲击钻配合三角钻头一类的打孔足够应付各种墙面了,电锤不至于。再配一个虾牌拧螺丝用,足够。

网友:
同意楼上的想法。需要一个冲击钻加一个虾牌之类的普通钻就行了。冲击钻配能打墙那种钻头。

网友:
我是买了个东成05-26轻型电锤,只打墙的话很好用。安装监控穿网线打洞很轻松。打过40公分厚墙基本上不会卡,两年前买到手是400块带点附件,假如就简单打瓷砖或者深度浅的孔的话买个100来块钱的冲击电钻也勉强够了,使用频率高还是建议买电锤好,要轻就买我这种轻型电锤

网友:
打开拼多多。有你想要的。便宜货不需要推荐具体牌子。跟着心理价位上销量高的买就行。

网友:
家用打孔就随便买个几十块钱的220v的手枪钻,放几年不用也没事,不用操心电池,一插电照样用,手稳点拧螺丝也没问题

网友:
买个带冲击功能的电钻就可以了,博世也就200不到

网友A:
带冲击的70-80 的就可以了,配个十字钻头打混凝土

网友B:
东成12v小电锤 200多, 再买个12v手电钻裸机基本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成12v小电锤 200多, 再买个12v手电钻裸机基本都够用了

对于使用频率不高,够用了,我就是这样的

楼主:
买个220v的冲击钻 再买个垃圾12v拧螺丝么 这个可以 我看看 需要配合些什么钻头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冲击的70-80 的就可以了,配个十字钻头打混凝土

有链接吗?

网友:
前年买的龙韵的充电钻,16.8v的,只要钻头好,在混凝土梁上打8毫米膨胀螺丝孔,充一次电能打1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成12v小电锤 200多, 再买个12v手电钻裸机基本都够用了

东成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