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怡展ryl 6050D可调电源,里面的ic芯片谁知道型号

楼主(2020-07-06):
求助大佬,芯片型号多少

楼主:
需图,求助大佬,这个是05年生产的可调电源,目前只是能看出来一个芯片电流一个电压,黑色细线是电压,另外一个负责电流

网友A:
芯片被打磨了,根据电路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被打磨了,根据电路分析了

对啊,关键是水平有限看不出来

楼主:
求助大佬,分析一下,芯片都被打磨了,就画出来一个电流的ic芯片电路图,电压的有点复杂

楼主: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B:
信息太少,分析不出。

网友C:
会不会是494?自己核。

网友D:
引脚定义看是4运放或者比较器
LM324或者LM33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494?自己核。

05年没有49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定义看是4运放或者比较器
LM324或者LM339

谢谢大佬,我对比试试,电流的图纸画出来了,2个芯片有一定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太少,分析不出。

需要什么信息,完整的电路图吗

网友:
网上搜下,估计是运放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23-05-02):
有大佬知道这款电源的4个大功率管是什么型号嘛?被打磨了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