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鼎能电蚊拍,改铅酸电池为锂电池

楼主(2020-07-06):
昨天收到了从网上买的鼎能电蚊拍,因为自己有很多论坛兑换的锂电池,就买了最便宜的铅酸形式的。

商标

led照明灯

后面参数

充电口

拆开,看看内脏

贴片led

电路板,高压发生与阻容铅酸电池充电

变压器与三极管

输出电容

铅酸电池

找出论坛兑换的电池

测量铅酸电池电压

拆掉不用的东西

找出以前做的充电与电量显示一体板

切割好

焊接元器件

测试

电池焊接保护板

清理内部多余部分

安装电池

焊接导线

再次测试

打胶

安装

打孔,做电量指示输出

贴一张膜
这样在弱光下就看不出孔了

用硅胶补洞

工作时的电量显示

本帖完:Strive:

网友:
最好设置一个开关,电蚊拍不用的时候断开电池接线,要不然充电板和保护板都会耗电

网友:
还是便宜的二节5号省事,要么买锂电的。 那个蓄电池太差了。

网友A:
锂电池得加保护板,不然还可能亏电亏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得加保护板,不然还可能亏电亏死的。

第20图已经显示加了保护板

网友B:
真浪费啊,铅酸能用两年,挂了再改锂电不好吗

网友:
有专门的锂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浪费啊,铅酸能用两年,挂了再改锂电不好吗

好像还真差不多,两年多挂了

网友:
楼主性子急,原带电池还未用 ,就改了 。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电量显示是啥原理?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电量显示是啥原理?用的什么芯片?

HM1160

网友:
直接TB买块锂电充电保护板几块钱解决,我就是这个干的,买回来就组装好了

网友:
我也改过,有点豆腐盘成肉价的感觉!

网友:
刚买的久*的,也改了1000mAh锂聚合物电池,用EDC-A05测了原带的铅酸电池充满才200mAh

网友(2020-08-10):
这种算无损改机了,感激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