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做个18650充电器。

楼主(2020-07-06):
买了几个18650充电器都不好用,还是自己做个吧。成本不高,使用方便。

网友:
坛子里的充电器难道不好用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就是正负极一定要确认

网友A:
个人觉得三星火柴盒做的充电器最合适

网友:
这充的好慢吧

网友B:
赌5包辣条,下面那个吸铁石片片用不了几次就会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赌5包辣条,下面那个吸铁石片片用不了几次就会碎

从侧面滑上去吸住,用到电池挂也不会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赌5包辣条,下面那个吸铁石片片用不了几次就会碎

大袋还是小袋的

网友C:
最好加一个自动极性或防反接板。直接TP4057做更好,比4056多电池反接保护。类似的我用晾被子大塑料夹,和4057充电板做过,可以14500和最大18650,零几年用的是飞毛腿品胜等好点的万能充,引出两根线也是接大塑料夹,给14500锂电池充电。

网友:
搭车问下我这个板是啥型号,店家只说带过充过放保护,¥5.3买了3个

网友:
欣赏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D:
线阻太高,能转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三星火柴盒做的充电器最合适

火柴盒充的太慢。而且还要先接再充。挑电池。

网友E:
我拿充电风扇来当充电器用,顺便还可以放电器用

网友:
最大多少A? 能上个元件和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拿充电风扇来当充电器用,顺便还可以放电器用

同意你的想法我也是这样干的

楼主:
1a多点的电流。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赌5包辣条,下面那个吸铁石片片用不了几次就会碎

已经用了几十次了吧,还没碎,关键碎了也不妨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加一个自动极性或防反接板。直接TP4057做更好,比4056多电池反接保护。类似的我用晾被子大塑料夹,和40 ...

这个不防反接,但防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阻太高,能转灯吗??

没问题,正常转灯。速度的话充大电池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