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里大神多 问问BGA植球的事

楼主(2020-07-06):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是哪种锡珠和钢网   我要植球一下知道的大神麻烦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A:
bga48 大概0.5 的猪猪吧

网友:
这种建议买万能钢网加锡膏就可以

楼主:
就是这个芯片,有认识帮忙看看, 用哪种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48 大概0.5 的猪猪吧

大神我更新了图片,帮我看看

网友B:
用BGA153的钢网,贴白纸上刮锡浆,刮完吹完得到153个球,芯片刷薄薄助焊剂,挨个凭空搬上去,最小风,300度吹

网友:
直接用通用钢网+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GA153的钢网,贴白纸上刮锡浆,刮完吹完得到153个球,芯片刷薄薄助焊剂,挨个凭空搬上去,最小风,300度 ...

挨个搬上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GA153的钢网,贴白纸上刮锡浆,刮完吹完得到153个球,芯片刷薄薄助焊剂,挨个凭空搬上去,最小风,300度 ...

谢谢大神

网友:
没经验么?用通用网就行

网友:
锡膏加多用网,各种间距都有

网友:
找个卡尺,量一下锡盘大小和间距,按照这个规格买万用网即可~

网友:
0.8mm间距的

网友:
买个新的植好球的芯片换上去ok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