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夏科天猫版TF卡是不是翻车了

楼主(2020-07-06):
优惠价入手的64G卡与页面介绍的不一样,虽然价格实惠,速度还不错,但不应该货不对版啊!!!
页面上介绍的是V30

实际上收到的

速度测试

网友A:
亲!东西一样的,可能是生产人员忘记打上V30了!您退回来,我让工作给你打上后从新发过去。

网友B:
貌似25的是U3,15的是U1

网友:
应该是原装货了,不用折腾了

网友C:
这些垃圾卡没什么卵用,原来买的朗科64G卡放到行车记录仪里面,回放的时候跳帧严重,根本跟不上行车记录仪写入速度。换了雷克沙的卡就正常了。

网友:
真u3的话,那读写速度可是刚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垃圾卡没什么卵用,原来买的朗科64G卡放到行车记录仪里面,回放的时候跳帧严重,根本跟不上行车记录仪 ...

写入20M/s还跟不上记录仪的速度?你的记录仪是4K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东西一样的,可能是生产人员忘记打上V30了!您退回来,我让工作给你打上后从新发过去。 ...

你不是店家,别 这么搞笑,行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貌似25的是U3,15的是U1

U3标准是两排金手指的,就内部控制器成本都不止25,怎么可能给你U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写入20M/s还跟不上记录仪的速度?你的记录仪是4K的吗?

你还不信,在论坛淘宝客推的一张金典一张朗科,插行车记录仪上录像加州就掉帧,一卡一卡的像幻灯片。朗科卡插到小米电视盒子上,开机速度慢十倍不止,卡里的东西根本打不开,电视盒假死状态。用读卡器插到电脑上大概率让电脑也是假死状态。识别了测速啥的也正常,检测也不是扩容卡,因为已经扩容卡的原因找卖家换过一次了。
所以小品牌内存卡别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3标准是两排金手指的,就内部控制器成本都不止25,怎么可能给你U3?

我一直以为两排金手指的是UFS卡,或者UHS-I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两排金手指的是UFS卡,或者UHS-II

UHS-2也是两排金手指,UFS不清楚,貌似接口不一样

网友(2020-08-25):
我也买了一张  usb2.0口  测试 读20多m   写 17M   比我前几个月买的差老远了   一分钱一分货   只能存歌也就

网友:
翻到沟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信,在论坛淘宝客推的一张金典一张朗科,插行车记录仪上录像加州就掉帧,一卡一卡的像幻灯片。朗科 ...

我也买过一个朗科32g跟你说的是一样的,现在用在车上放音乐了用了一年了没坏,音乐也没丢。

网友(2021-01-29):
我刚买了一张U132G夏科绿卡,写入速度满足标准,但读取只有15M/s,对比测试闪迪读取速是它很多倍,奇怪,我一直认为写入速度技术更难

网友:
别看卖家的标  看后面厂家的丝印 有写U1/U3

网友(2021-03-07):
买过一张夏科U3的还不错,行车记录仪用了半年后来取下用电脑回放时把卡扳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U3标准是两排金手指的,就内部控制器成本都不止25,怎么可能给你U3?

UHS II才是两排的吧  U3是UHS I就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