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中国移动的光纤机柜

楼主(2020-07-06):
今天刚装好,出口还没有用户线。

网友A:
可惜看不到电路结构了,差评

网友:
移动的宽带基本是废柴

网友:
这应该是交接柜,只差跳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看不到电路结构了,差评

没有电路,都是光纤

网友:
有得选都不会用移动的网络

网友:
不是三网合一?

网友:
这种光纤柜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看不到电路结构了,差评

无源的,没电路

网友:
还没开始跳线,过段时间如果赶上一个不太负责的,里边就乱套了!

网友B:
这是光交接箱,olt-光配线架-光交接箱-光分纤盒-obd-e8c终端。大概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光交接箱,olt-光配线架-光交接箱-光分纤盒-obd-e8c终端。大概是这样

应该是光配线架(ODF架),看样子是2000mmX300mmX300mm的规格,2个单元X72芯,总容量144芯

网友:
长度留得短了最好不是s弯

网友:
电信的线路比这个好看多了。工整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