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燃气灶定时关火失灵维修

楼主(2020-07-06):
家里天然气灶定时关火失灵了,把锅给烧黑了,定时关火质量过不过关是安全隐患,也不知道国家有没有制定相关的质量规范,来杜绝这种隐患。我的天然气灶定时关火,就是用了一个双电偶电磁阀,一个电偶灭火自动保护,断气。另一个电偶受定时控制,定时断气灭火。我这个用了一年坏了,把一锅东西给烧毁了,锅也烧黑的,不成样子了,还好没造成失火.

电偶两根线,一根连灶的铜针,这根坏的话,故障现象是按下打火开关,能点燃一放手就灭,电偶另一根线直接连在,定时电路上。故障也很好判断,用万用表测电偶,1k档,正常的为0,不正常的有几k电阻。

网友:
啥牌子的灶头?

网友:
我家里的闲麻烦把所有的热电偶都拆了。然后进气用电磁阀。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在电磁阀上串个定时器就可以了,没想到你这还有机构的……

网友A:
我是没定时的,把热电偶线剪断,外接了一个86型机械定时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定时的,把热电偶线剪断,外接了一个86型机械定时开关

为啥不串在电磁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串在电磁阀上?

谈谈你的改造思路,借鉴一下,没搞懂你是咋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谈谈你的改造思路,借鉴一下,没搞懂你是咋整的?

断电不就断气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串在电磁阀上?

热电偶线剪断串开关不就是串在电磁阀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线剪断串开关不就是串在电磁阀上吗?

你说的是热电偶熄火保护装置,我说的是离子熄火保护装置。构造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