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 火狐浏览器浏览网站图片全挂了!建立安全连接失败

楼主(2020-07-06):
我用火狐浏览别的网站论坛都没问题,就这个网站有问题!有人能告知原因吗?

网友:
把微软杀毒软件的“应用和浏览器控制”关闭就好了

网友:
firefox 设置security.tls.version.min =1

网友A:
话说图片服务器TLS1.0的问题还没修好吗……明明主站都用上TLS1.2了……
由于安全问题,火狐从74开始默认禁用TLS1.0和1.1,
右键点击图片,点“查看图像”,点击“启用TLS1.0和1.1”即可:

或者如楼上所说,地址栏输入about:config,
搜索security.tls.version.min,将数值改为1。。。

网友:
我的也是火狐,国际版最新的版本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图片服务器TLS1.0的问题还没修好吗……明明主站都用上TLS1.2了……
由于安全问题,火狐从74开始 ...

启用TLS1.0, 1.1的确能暂时解决图片浏览问题,但是应为协议本身的漏洞问题造成自己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就得不偿失了。还是等待图片服务器升级到1.2吧。
web服务器配置文件中ssl配置项修改几个值就行了,如果实在是因为web服务器本身版本不支持1.2,升级一下web服务器软件不就行了,哪有这么麻烦啊。。。

网友:
我也用firefox浏览器,也是出现这问题

网友:
图片服务器目前已经升级到 TLS 1.2 协议,最新版本浏览器已经可以正常显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