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力出奇迹掉3个点还有救吗?

楼主(2020-07-07):
这个拆要用什么拆好,用焊台450了还不退锡倒是接口金牙都松了

网友:
多脚的东西先用低温锡“置换”一下原来的高温焊锡会好拆好多~

网友A:
这么粗的线飞线啊  太简单了 没挑战性。那帮改路由器的才叫厉害,cpu飞usb线那点比针尖大不了多少

网友B:
查查定义是不是空针,是空针就不用管了

网友:
不影响,接口有3V、5V、12V和某些信号。转接卡只用到5V

拆这个很简单,30秒内搞掂。20秒用钳子剪断腿,10秒拆焊两头固定的锡盘

别笨笨的用烙铁或风枪去拆连接器,钳子是最佳的,没有之一

网友:
不要硬吹,焊油有没有加,不行低温锡先拖一遍,掉点的位置是12v供电,这种转接卡大概率是不需要12v的

网友C:
这个是拆卸工具,目前已经拆了上百个,有一点磨损,但是不影响使用。况且很便宜

下面袋子的都是拆下来的废品,一般都是拆拔弄坏的

嗯,备用的。各个厂家用的都不同,我买了七八种(当然正常就是3-4种比较常见)。国产的连接器就是屎(不耐高温,镀金差),台湾的勉强过得去,进口的那些牌子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拆卸工具,目前已经拆了上百个,有一点磨损,但是不影响使用。况且很便宜

专业,拆腾半天就是风枪加镊子硬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粗的线飞线啊  太简单了 没挑战性。那帮改路由器的才叫厉害,cpu飞usb线那点比针尖大不了多少 ...

在那空点前挖开一点飞线吗?这有点纳米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定义是不是空针,是空针就不用管了

已经买多一个了只想看看能不能利用多一下哈哈

网友:
没问题,5V 地线引脚都在。

网友:
12v和接地脚,不要紧

网友:
楼主的板子看着是个msata转sata的板子啊
掉的三个点从上往下应该是接地,12v,12v
不影响使用

楼主:
纳米级工艺秀一波

网友:
真是艺高人胆大,修主板都 用上钳子啦!服!

网友:
这几个点 是电源?
量一下试试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