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简单拆一把筋膜枪,顺便做个按摩头

楼主(2020-07-07):
得到了一把筋膜枪,不知是什么牌子,六档调节,内部两节18650电池。

这种按摩枪价格上普通的大几十到一两百的都有,贵的一两千,大几千的也很多。
卖的贵的机器打击频率比较高,电机用的大都是无刷电机,毕竟要考虑到噪音因素的;再加上品牌,电池,材质,配件,做工等一系列因素,价格就上去了。但是这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东西花几千块购买,感觉还是不值得的。

拆开看了看,内部没有什么好说的,电池供电,电机上有个偏心轴承,前面一个连接杆,电机通电带动连接杆做往复运动,带动按摩头做击打动作。
网上有不少人用曲线锯改造筋膜枪的,其实两者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改造之后感觉怪怪的,曲线锯在身上游走也挺奇怪,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搞分解操作呢。
刚拿到这个机器时我还想着改成曲线锯呢,不过试了一下,电机功率可能是不够的,配件也不好找,就此作罢。

网上这东西的配件,也就是按摩头有很多种,价格都偏高,随便一个都是大几十元,搞DIY的是不可能去花这个钱的,自己做一个把机子利用起来。
找了几个洋酒的瓶塞,根据尺寸需求,切割切割也就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按摩头,塞在头部的圆孔中,测试测试,感觉还是不错的。

当然这个头子偏硬,以后有合适的材料再改造吧。

网友A:
有条件换个硅胶的头子试一下

网友B:
用牢固的材料做个头子,再用玻璃胶厚厚的包裹一层,效果不知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牢固的材料做个头子,再用玻璃胶厚厚的包裹一层,效果不知咋样

经过一阵子的使用,感觉这种机器的按摩(敲击)还是比较舒服的,比以往用的靠背按摩器,颈肩按摩器用着要舒服,打个比方以往的按摩靠的是揉捏,这种类型的就是高频率的捶打,当然了,看个人喜好。
朋友提到的方法可以参考,在使用中因为手臂角度的问题,所以这个按摩头的连接插入杆最好是柔性的,用起来可以有一定的角度余量,会更符合实际需求,实际上网上卖的头子的插入杆也是柔性的。
先用着吧,碰到合适的材料再折腾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换个硅胶的头子试一下

是的,等碰到合适的材料再改一改,这个先用着,新鲜劲还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