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废品回收处捡了一台睿翼DVD导航车机,想组装台汽车,请问还要什么东西?

楼主(2020-07-07):
RT,哈哈,开个玩笑,看着这台车机屏挺大,还带导航,感觉应该挺好玩的,里面还有一片4G的SD卡.想研究一下,尾线两个白的,其中一个是电源及喇叭,另一个是AUX,可是USB就不太清楚了,不知是不是这些黑色的,接口太多了.还望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SD卡不错,拼一张汽车还差四个轱辘

网友:
这么好的车机别浪费了,还是攒个车吧

网友:
配个论坛卖的那种艾默生电源,接2音箱当音响听吧。

网友:
你要找尾线,没有就淘宝买或者自己做。有了尾线,找尾线定义,然后把车机点亮。最怕的是车机需要CAN总线信号才能点亮,那样的话自己几乎是没办法点亮了。

网友:
楼主你只差一样东西咯,那就是----钱

网友:
这么好的车机别浪费了,还是攒个车吧:Strive::Strive:

网友:
我猜是那个四针的插口是usb 电源两根 信号+-两根

网友:
感觉像丰田系的车机

网友A:
李书福说过,汽车就是一个沙发加四个轮子,按照这个思路,家里一般都有材料,期待看到楼主攒的汽车

网友:
SD卡千万别当普通的给格式化了

网友:
我是不是要为px200航空版耳机买架飞机

网友:
感觉不是原装的 淘宝搜搜同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书福说过,汽车就是一个沙发加四个轮子,按照这个思路,家里一般都有材料,期待看到楼主攒的汽车 ...

沙发家里应该有了,如果直接用床加四个轮子更厉害了!

网友:
网上应该有接口定义,可以试试图像识别搜索引擎,应该能找到类似产品,存储卡里文件最好别动装回去,好像跟车机配套。目前我发现的可以上路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可以组装,带发动机和电动机等机动车只能买成品,而且要有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至少得目录产品,必须上不一样的编号铁板。

网友:
好东西,我搞了一个五凌宏光原车汽车车机,不用钱的,维修时用来听收音机,音质很好。

网友:
这任务太艰巨了!慢慢捡吧,轮胎,方向盘,发动机,变速箱。。。。。。。然后慢慢组装吧。

网友:
这货没啥意思,不是原厂的,音质收音效果都很垃圾。

网友:
把车子零件捡齐了,配成车时,捡妹子就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