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学习力创eda

楼主(2020-07-07):
这次把电路复杂些

布局很重要,简单电路还是自动布线好,复杂的更要自动布线
我一点都没改动

生成照片

背面

3d,还是少了一个模型

我还是喜欢直插元件,虽然大些

覆铜,顺便问一下,是不是器件引脚封装带有焊盘尺寸啊?
,比如一些器件引脚较粗,不用我来调整吧?

背面,我都给覆铜成gnd了,这样可以吗?

拼版怎么回事呢,只能相同电路复制吗?
怎么把多个电路板拼在一起,拼多多嘛!

网友A:
你这样拼板是要收单独收拼版费用的,因为你选择了邮票孔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拼板是要收单独收拼版费用的,因为你选择了邮票孔分板

哈哈,我不懂啊,是不是该用v什么玩意的

网友B:
V割要加钱,要不同板拼,只能手动拼,就是复制别的板子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割要加钱,要不同板拼,只能手动拼,就是复制别的板子过来

怎么复制过来呢

网友B:
复制粘贴啊,别的画好的文件,CTRL+A CTRL+C CTRL+V.或者直接这里画,就是玩拼图嘛就是得自己切割,加槽或孔多了,怕过不了审核,我就没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啊,别的画好的文件,CTRL+A CTRL+C CTRL+V.或者直接这里画,就是玩拼图嘛就是得自己切割,加槽 ...

哈哈,要是人工看,你看就知道是拼在一起的,不过拼不拼,按理和他们没关系,只要大小不超应该就合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要是人工看,你看就知道是拼在一起的,不过拼不拼,按理和他们没关系,只要大小不超应该就合规啊:t ...

不加槽孔,人工审核也能过的,早几天就是人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啊,别的画好的文件,CTRL+A CTRL+C CTRL+V.或者直接这里画,就是玩拼图嘛就是得自己切割,加槽 ...

复制,粘贴就能把所有层信息都提取到,没玩过

网友C:
你这个厉害啊,这么多拼到一块儿。
手动拼扳:
1、先全选 PCB,快捷键 CTRL+A
2、根据参考点复制整块 PCB,快捷键 CTRL+SHIFT+C
3、根据选点的参考点粘贴整块 PCB,快捷键 CTRL+SHIFT+V。该快捷键会保持元件编号不变,并且隐藏飞线层。
4、对位不断进行粘贴即可,完成后 SHIFT+B 重建铺铜。建议铺铜最后绘制。如果每个板子单独铺铜,可能在拼板后无法正常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厉害啊,这么多拼到一块儿。
手动拼扳:
1、先全选 PCB,快捷键 CTRL+A

牛掰了哈哈,拼起来

网友:
打赏超出总额?人兄好技术!

网友D:
有坛友说:这个5分钟可以上手,快点的也就3分钟。

我搞了N个5分钟(多天)了!硬是找不着北。。。。。。。

楼主好好学习,如果方便,过些天给你个简单线路图,帮忙生成PCB,先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坛友说:这个5分钟可以上手,快点的也就3分钟。

呵呵,好的,不怕出错就行

网友E(2021-11-27):
引用 网友B:
复制粘贴啊,别的画好的文件,CTRL+A CTRL+C CTRL+V.或者直接这里画,就是玩拼图嘛就是得自己切割,加槽 ...

这样拼过来是不是要把每个的边框删除?我想把边框变成顶层丝印,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厉害啊,这么多拼到一块儿。
手动拼扳:
1、先全选 PCB,快捷键 CTRL+A

CTRL+SHIFT+C和CTRL+C,CTRL+SHIFT+V和CTRL+V好像没有区别啊?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拼过来是不是要把每个的边框删除?我想把边框变成顶层丝印,不知道怎么弄. ...

选中边框,右边属性那里层选顶层丝印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