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光烧坏的耦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7-07):
                烧坏的电动车充电器,还都是双光耦,烧坏的输出整流二极管安到别的充电器了

楼主:
             另一个不亮绿灯,只亮红灯。

网友A:
不带自动关机都是一般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自动关机都是一般货了

一般的充电机有几个带自动关机的,还有楼主说的“耦电动车充电器”是个什么鬼

网友:
这个标题很烧脑

网友:
废了部分脑细胞琢磨着标题正常应该是:烧坏的双光耦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据说汉字序语不响影阅读?

网友:
双缸烧坏???这是混合动力的????

楼主:
          对,是双光耦,没有保险丝,安规电容,差模电感,国家制定标准太低了,奸厂家能省则省。

网友:
光耦是一对,你给整离婚了,破坏人家家庭幸福!

网友:
谢谢分享,照片很清晰,加分支持
标题文字重新编辑吧

网友:
好简陋的充电器,严重减配。

网友:
看样子,不仅仅是光耦的问题,保险电阻也炸了。

网友:
怀疑买了减配版充电器了,做工实在太糟糕了

网友(2021-10-09):
这个怎么检修?我帮朋友修了一个开关,管坏掉了,什么事啊也坏了,但是仍然还没有输出,充电的时候不能充。

网友(2022-01-04):
不知比普通电动车充电器“多”出来的这个光耦合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多少v的充电器?5n60小了 我修过的48v的都用8n60起步 有的用10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