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川宇万用表问题维修过程

楼主(2020-07-07):
好几年前买的川宇T92万用表不知咋的交直流档检测时不时读数变成多了一半,220的测到380.5的测到7点多,其他档位的都还准确。最近跟风入了9.9万用表,想着就查查啥问题,能修就修吧。

测了芯片的8、34脚电压,怎么是1.7v、-6.1v,难道芯片有问题。买7106铲屎更换

焊盘较宽,边脚稍微掰点就好。搞定再一测,怎么还是老毛病,这不白辛苦了。心想不会是买的芯片有问题吧。先扔一边了。
最近闲着无聊,翻出表检测了一下待机电流30多,会不会其他IC问题。
挑起74HC14D的电源脚,测待机电流,恢复到几毫安,8、34脚电压2.98、5.22。看来就是这个反相器问题。这下测试各交直流档位读数都正常了,电容档就变成用不了。
翻了翻库存,只找到HC004,看看电路只是利用反相器功能,就试试吧。
一番操作后换好,这下电容档也恢复了。一起合个影。

全貌来一张

完工之后还能搞点啥能,加个送电开关吧。
这个在电路上改进很简单,就是微动开关的位置和固定麻烦。
就选这里,左上角,不显眼。

钻洞,填胶

上微动,这个电磁炉面板以前拆了不少,找个装上后与面板平齐的。这样需上电用表笔一压就好,也不突兀。

切块软垫补齐支撑高度

两脚焊到电源和电容正极

完工。忘了拍一下,就不发图了。
这下自动关机时按一下微动就有电,不用扔一边等自动关机,反正很省电。当然,如果要加关机微动也简单,但没必要了吧。

网友:
能修万用表的都是大神

网友(2020-08-26):
我也有这个表,三年前胜利890D出问题了,后来论坛里有活动,返利后十几块钱买了个。发现欧姆档有底数,测的阻值也不稳定,但所有欧姆档都能归1,今天用2000目的砂纸打磨了弹片,再用酒精清洗,表盘也用酒精清洗了,表盘没有润滑脂,用手表防水膏均匀涂抹了表盘,装回去就正常了。200M欧有0.8的底数,一查原来是芯片方案的问题

网友:
有同款表,主板已经被修的惨不忍睹了,目前基本正常,但是小数点显示比较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居然还用上锂电池了,妥妥的完美了

网友(2020-11-28):
师傅,这种t92要用表的铜片安装顺序怎么排啊,可否说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能不能说一下,自动关机的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