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个关于三极管,管脚排列是 e-c-b 的NPN有哪些?(代换C1815)

楼主(2020-07-07):
如题,

因为板子空间限制  常见的 e-b-c 排的管子不太好插
9013倒是有

网友A:
9013代换1815不合适,耐压差太多。

网友B:
学习霸王硬上弓,把腿掰到合适的位置,把腿套上丝袜,然后你随便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霸王硬上弓,把腿掰到合适的位置,把腿套上丝袜,然后你随便插。。。。。。 ...

水土不服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3代换1815不合适,耐压差太多。

在折腾毫欧表  5v供电,耐压倒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