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服务器电源光宝460W脱机启动求肋

楼主(2020-07-07):
那位大师帮我看看电压可调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左数1、4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数1、4短接

试了 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 启动不了,

那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坏的!

本人在服务器试过了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坏的!

本人在服务器上试过没有问题呀?

网友(2020-10-18):
我可以代改电压电流可调

网友(2020-12-10):
引用 楼主:
试了 启动不了,

你加一个12V的负载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4-11-25):
  先短接1,4,再3和4短一下放开,我原来的也是连1和4启动的,放了段时间不启动了,就是按前面说的方法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