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4.2V外置锂电充器 拆解

楼主(2020-07-07):
很早很早以前的手机三星某一型手机充电器,有人说不是原装的,说是山上的,这个大家如何看?只有防短路,极性接反识别。最后是重点改造方便,加个母座成本几分钱,然后共用一个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山上的确定无疑~

网友:
不错的山货

电流小了,改的意义不大

网友:
  我看是原装货 ……

网友:
山上出品必屬假貨

楼主:
我看了一下 充电器电路板上 2004年,现在差不多15年,有人说山上,山上还有这样做工?插头是铜的,芯片都用上了,超声波封合,不符合山上特征。找了一下其它三星早期做工,也就那样。这个电流不太,所以不需要太多堆元件,说是山货的论友估计没有拆过早期三星充电器,当然这个做工不能和小日本相比。

网友:
测试一下标称电流,三星的充电器充电电流与标称的几乎一样,标0.5A的绝对0.52A左右就保护,

网友:
这个是真货 早期的就这风格 我手上有个早期不同型号的 不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以前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真货,输出用了4根线

网友:
马来西亚产,可惜输出电流对于现在来说小了点,只有500mA,要是能达到1A用途要广些。

网友:
应该是真货,输出用了4根线,但是做工真心垃圾了

网友:
假的 说这是真的只能说你见的太少了

网友:
假的,做工不行。

楼主:
上面说假的,没有具体说的假的原因,就随口一假的,这个是10多年前的产品。以下特证说明没有明显假的特性 1 插头的铜的,不是铁的。2 锂电4线,需要检测才能充电,假货直接充电 3元件是铜脚的,不知有铁脚的。3  那时假货不会用贴片工艺。4  超声波封塑。不像现在假货也能用超声波,贴片工艺,那是做假设备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