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苏泊尔电压力锅进水拆机清理

楼主(2020-07-07):
『X折腾』苏泊尔电压力锅进水拆机清理
都是老婆做饭,因为我的口味重,不适合给小朋友吃,某天,电压力锅就成这样了。。

甭说了,男人的作用就是这时候用的

先拆内胆,才能拆控制面板,面板里面都是水渍

反正都拆了,就清理一下,家里有两个小朋友,随手拿个干净的箱子装零件

老婆说煮八宝粥有溢出来过,所以内胆层和塑件层之间都有残留污渍

内胆上一个塑料套,拍个照片留底

面板,通风风干后,才能装起来使用

这是温度保护装置

内胆卡扣和固定螺丝,总之蛮烧脑的

接线,需要拍照留底才能恢复原样

进线处需要剪断才能取出内胆

凌乱啊,没法,不是专业人员

220V线卡扣

封盖

通电,数码管还是瘸子,将就了

结果使用没几天,自然恢复了,尴尬。

网友A:
那么是啥问题呢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是啥问题呢怎么解决的呢?

老婆盖子没盖紧,煮的饭全溢出来了,通过缝隙流到面板里去,加热板之前因为八宝粥溢出来过,就拆开清理了一下,顺便看到了几只干瘪瘪的小强,就一起清理了。没拍照,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婆盖子没盖紧,煮的饭全溢出来了,通过缝隙流到面板里去,加热板之前因为八宝粥溢出来过,就拆开清理了 ...

我上次拆修的那个苏泊尔坏过一个电源,几年前跟别人合租的房子,我们两家共用的厨房
而且我们两家都是一个型号的电饭锅
他们家先搬走,把我后买的锅当成他们家的搬走了

不过还好,6,7年了吧 还算坚挺

网友:
自动好了,厉害了

网友:
电饭锅迫于你的一顿解刨压力下过几天自动治愈了

网友:
拆卸清理组装前没有用电吹风吹干,所以PCB板存在漏电现象,等用过几天时PCB板自己干了自然好了……

网友A:
老哥请教下,如何弄成一样的大小的图的,用的什么软件呢

网友:
苏泊尔刘罗锅进水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请教下,如何弄成一样的大小的图的,用的什么软件呢

2345看图王啊。。批量设置。

网友:
图片是清洗过后的么?挺干净的

网友:
电饭锅汁水流淌倒是常事。不知是否有人设计防“扑”(溢出的意思)装置。

网友:
里面做工还行

网友:
丈母娘家的换过控制板,除了预约不能用,其它都正常,非按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