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万用表改成可充电,万用表锂电改装

楼主(2020-07-07):
总是忘记关万用表,老是提示电压不足也是很烦的,一直想把万用表改成充电的。

今天找到一个老年手机电池是1000ma的,割了一下壳子正好能装进去,找出一块充电板和升压板,以前X宝买的,很便宜的。

算一下成本:电池不花钱,一个小开关,和一个Tybe-C座子,加上充电板和升压板一共才3块钱左右。也就是一节9V电池的钱吧。

充电座特地换上现在常用的 Tybe-C座子,这样更方便。

电源开关串在升压电路上面,开关装在了面板上方

充电板上面的LED上面和10A播孔上面打上热胶,光线可以透过孔显示充电状态。

充电时红色

充满了蓝色。

再也不用担心没电了。

看到有人说怕电池无低压显示又加上有保护电路而突然断电不用使用,其实你可以把手机电池座装上,这样找到两块电池的话可以随时换上去的。而且Tybe-C座子很方便,手机都有充电宝功能,只要有充电线就不用担心,插上就用。
至于波纹不波纹的,我就不懂了,现在也看不出有什么 不好的。

放大镜我也改了可充电,这个电池用的比较大,我经常用来当小台灯用。

家里的电蚊拍也改成笔记本电池里拆的锂电了。改天再把显微镜也改下。

网友A:
稳定使用中吗???

网友B:
板子太多了,何不某宝找找3块左右的9v一体板,用个红包后几毛就可以了,简单方便。

网友C:
曾经我也想过要改,可是后来想想,万一修东西修到一半的时候表没电,岂不是又要等它充一会儿电才能再次投入使用?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买层叠的镍氢电池,买两个,没电了换一个马上可以使用。

网友:
还是两个锂电池串联省事。再加个按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使用中吗???

使用正常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我也想过要改,可是后来想想,万一修东西修到一半的时候表没电,岂不是又要等它充一会儿电才能再次投入 ...

插上充电线就可以用呀,实在不行充电宝嘛,呵~~

网友:
10A孔做充电指示,太巧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太多了,何不某宝找找3块左右的9v一体板,用个红包后几毛就可以了,简单方便。 ...

嘿嘿,你提醒了才知道有这个玩意儿,果然是个好玩意,不到四元一片,赶紧买五片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太多了,何不某宝找找3块左右的9v一体板,用个红包后几毛就可以了,简单方便。 ...

主意不错,我也入几块玩玩

网友D:
严重警告一下,不安全,测量高压的时候万用表是热底板,你的usb口可能会漏电(比如黑表笔接了火线),所以建议充电口隐藏,并且tb10多元就有8。4v的二串锂电,模样也是9v电池封装,充满一次一两年不用摘下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警告一下,不安全,测量高压的时候万用表是热底板,你的usb口可能会漏电(比如黑表笔接了火线),所以 ...

感谢提醒,那我这个表就不测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