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晒一发SM3281的256gU盘

楼主(2020-07-07):
订制的3281的U盘,因为903接3dmlc不稳,而且越大越不稳,所以256g的话还是上3281吧

作为金士顿控,专属外壳必不可少

U盘太~多了,不贴标签根本分辨不出

芯片精灵目前拿3281是毫无办法的

测个速度吧,还可以。听说3281时间长了会降速,但愿这个别掉速吧

既然芯片精灵无效,上量产工具吧

l06b,话说现在大容量颗粒已经被l06b占领了,真希望能有其他的颗粒异军突起吧
完结撒花

网友A:
只能跑出闪存四分之一的写入速度,亏得挺严重。

网友:
3281做一阵WTG试试, 用完后速度读取写入速度降到10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跑出闪存四分之一的写入速度,亏得挺严重。

U盘主控,好像都开不了交错吧?我有一个同方案的,写入只能到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主控,好像都开不了交错吧?我有一个同方案的,写入只能到120

U盘的确开不了交错,USSD没问题。3281有点配不上这个闪存。

网友C:
都这容量了不上3280可惜了,颗粒还不错,坏块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这容量了不上3280可惜了,颗粒还不错,坏块不多

是不上58XT可惜了,58xt虽然降速,但是最低也是80M,这个02T颗粒58XT不开满386G,开个360G不是很正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上58XT可惜了,58xt虽然降速,但是最低也是80M,这个02T颗粒58XT不开满386G,开个360G不是很正常嘛, ...

开tlc模式么?

网友:
慧荣的这写入速度,我就不待见,从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主控,好像都开不了交错吧?我有一个同方案的,写入只能到120

为什么这么说?903都能开交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tlc模式么?

肯定是开tlc模式,2258xt的g2 版本温度太高了,长版本的2258xt温度好一点,不过长版本的2258h和2258xt板子也就相差35元,不过还是试一试吧2258x t g2 版本吧,也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
颗粒用的是什么呀?

网友:
买优盘一下子买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主控,好像都开不了交错吧?我有一个同方案的,写入只能到120

我电脑的PS3111盘,也是镁光256G 4CE的L06B,缓外也就200写入

网友E:
应该上金属的壳子,这壳子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上金属的壳子,这壳子散热不好。

3281还行,不是特别热,903+7s2f我都上塑料壳,更何况这货呵呵

网友(2023-04-21):
这个颗粒有对应的量产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