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改微型台锯

楼主(2020-07-07):
小改微型台锯,这个小台锯买了几年了,锯锯塑料板敷铜板等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换锯片不方便要拆面板才能更换,加上集尘箱只有一个很小的孔每次清理也要拆面板才能清理干净,研究了一下觉得将集尘箱小孔这边挡板全部去掉,这样锯屑好清理换锯片也可以不拆面板了,想想不错说干就干施工过程见图

待改的小台锯

先拆面板

这个小孔就是排屑的,太小了,根据箱体大小画上切割线

箱体内部

准备用电磨切割,这是电磨配件

电磨,用了很多年了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就是功率小了点只有130W经常卡死不过就是不烧,经操,是我的最爱,还有一个400W的前面是钻夹头的感觉头较大碍事很少用

那个黄绿盖子装的就是今天用的砂轮片,一罐大约30多片

用的是纯砂轮切割片,很薄也很容易碎,象这个铁板约1mm一片砂轮大约可切5-6cm长吧

用废的和未用过的砂轮片对比

切割

完工

装回

装锯不再需要拆面板了,方便多了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感觉方便多了,清理锯屑也容易了,而且在锯削的过程中也沒有锯屑飞扬,个人感觉改造是成功的,谢谢各位观赏

END

网友:
小改动,方便了不少 赞

网友:
懂得“靠山”重要性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木工,另一种,,,,

网友A:
好像没有45度角切割功能

网友B:
牛掰了,这么厚的铝板,我干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45度角切割功能

水平45度可以,有一个推把可以从0-90度调节,垂直45度沒有因锯片是固定的无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这么厚的铝板,我干不动

不是干铝板,是下面的箱体,约1mm厚的铁板

网友: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网友C:
看锯片,锯5CM厚的木板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锯片,锯5CM厚的木板应该也可以吧?

只能锯不到三公分

楼主:
我觉得很好用,干点小活简直绝了

网友:
切口要拿锉刀打磨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