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 新买的六叶小吊扇卡顿

楼主(2020-07-07):
开始以为挂钩没绑好,拿手拿着也一样。查了下电机是爪式永磁电机,拆开看了顶部的定向弹簧没问题。后来上网搜索,拿下三片扇叶就好了,四片也没问题,5片由于不平衡,有点抖动,但都算正常。唯独六片扇叶就不行,咯噔咯噔的来回转动,但不是动图那样因为视频原因看着不怎么转,只是比正常转的慢,请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着像是艾美特的?之前7.9的时候买了一个,用着挺好的,你要把挂的地方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艾美特的?之前7.9的时候买了一个,用着挺好的,你要把挂的地方固定好 ...

跟固定无关,我拿铁丝固定住了也一样,永磁电机转向是随机的。

网友(2020-08-28):
引用 楼主:
跟固定无关,我拿铁丝固定住了也一样,永磁电机转向是随机的。

这种风扇启动是随机的,但是定子是用弹簧固定的,如果启动时反转,弹簧就会释放,让定子随转子一起动。所于这种风扇启动时经常乱跳一会儿才正常转动。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弹簧松了。

网友:
是弹簧太紧所致。
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弹簧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