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台电TL-P606播放器,如何拆

楼主(2020-07-07):
台电TL-P606 MP3播放器,有没有谁拆过,在网上搜了一下,没看到拆机贴,自己动手撬,在挂绳处撬不起来,又不敢使劲,想要保持完度,因还要使用。所以现在求助,有没有坛友拆过。

网友A:
面板拿电吹风加热一下掀起来看看,里面估计有螺丝,可能是为了美观,螺丝藏起来

网友B:
镜面面板底下藏有螺丝,

网友:
早期的基本都是螺丝(或隐藏)+卡扣~

网友:
确实有可能需要先把面板拆下来

网友C:
电池怀孕了吗?好好地干嘛弄它,说不准弄坏就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拿电吹风加热一下掀起来看看,里面估计有螺丝,可能是为了美观,螺丝藏起来 ...

先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拆过的有经验的坛友再来拆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面面板底下藏有螺丝,

也怀疑,但还是想先看看有拆过的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怀孕了吗?好好地干嘛弄它,说不准弄坏就哭死了

使用一节AAA电池,AAA电池会怀.孕?
耳机孔有问题要修,不然动它干嘛

网友:
有卡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