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瑞思康达 1501 路由

楼主(2020-07-07):
有三台 拆开看还有NAND  上个图 看看有改过的坛友吗?》 用NAND的话 需要怎么改 ,,

网友:
双频的,还可以用啊。
SPI的编程器便宜,NAND的编程器老贵了!

网友:
这个机子直接用8脚25芯片刷机挺好的   注意备份原机编程器固件  以便提取东西用

网友:
用NAND内存的,烧录器肯定是不用指望了,主要看芯片方案,看能不能刷个BREED进去,备份ROM为编程器固件,再通过SPI烧录器写到SPI内存里,拆下NAND内存,焊到对应的SOP-8焊盘上去就能可劲折腾了

网友: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