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无线键鼠的供电方案那种好点

楼主(2020-07-07):
有的的一节5号电,有的是二节7号电,还有锂电的。拆过用5号电的,内部有升压电路,那供电电压高的是不是不用升压了

网友:
我用的无线鼠标是一节5号电池,1.5V供电。我用锂电池+XC6206(1.5V)直接降压给鼠标供电的。
XC6026也有3V、3.3V的版本。只需要一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一节5号的好,可用1年吧
我有二款雷柏的,是二节5号,可是并联使用的。 厂家偷懒还是有升压的。
二节应该不必升压了。

网友:
一直用1.5V的某技,一节电池一年多,靠谱

网友:
没必要纠结这个,我两种都有,差不多的

网友A:
我那微软4000一月换2次(AA)

网友:
曾经考滤过无线充电,将发射线圈内置到鼠标垫,接收装到鼠标内,电池改用1.2V的充电电池,后来觉得换电池也不麻烦,就这样不了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微软4000一月换2次(AA)

微软蓝影?引擎刷新率高,无法类似那些2000刷新率还能自适应调节的那样省电。微软蓝影除了耗电高,还有升压容易坏,其他完胜其他的无线鼠标

网友B:
我有一个用一节5号电池的,只能用一个星期就没电了,是啥问题??

网友:
自带锂电池的,充一次电三个小时左右,一般能用两个多月。

网友:
感觉还是AA或AAA电池的方便,反正很久才换,而且可以用充电电池(镍氢)

网友:
还是AA供电好,手里相机淘汰的电池大把。包括eneloop
AAA容量太小。内置锂电,等3年后电池衰退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用一节5号电池的,只能用一个星期就没电了,是啥问题??

我估计是杂牌的,电路设计的不行,自放电太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杂牌的,电路设计的不行,自放电太快

新贵,我不知道是不是杂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贵,我不知道是不是杂牌。。。

本来想推荐mk275的,结果发现涨到一百多了,感觉没意思,考虑一下双飞燕吧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推荐mk275的,结果发现涨到一百多了,感觉没意思,考虑一下双飞燕吧 ...

应该是鼠标有问题,我另外一个新贵两节7号电池可以用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