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款testo 608-h1 电子温湿度计

楼主(2020-07-07):
电工兄弟扔那里吃灰,说是没电了,我拿来拆开看一下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价格还不便宜。

表面有磕碰

背面检验标志 坑人的9v电池

上卡扣,下2颗螺丝

主板就出来了,大概说下板上的元件呢,主控是一颗m430f4152单片机
左边那个6个排针背部走线到cmos
主控右侧三个大的ic是门电路 ,干嘛的我也不懂

网上看了下,主控可以3v供电的,为啥用9v呢。。。更换电池不方便,而且也不环保,几百块钱的东西,锂电都舍不得,难不成为了所谓的安全???

接着四颗螺丝拆掉 看这么紧密,多半下面是导电胶条 到大屏幕

拆掉

果然

屏幕还挺大

内部四个按钮

原电池果然没电了

换个上去

好啦 焕发青春啦

网友A:
最后还是不是降压到3V使用。。。。直接换锂电池试试看,超出会员打赏

网友B:
这个是我见过的,比较好的电子温度计。同类产品,就一牛屎就没别的了。。。。。

网友:
双显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不是降压到3V使用。。。。直接换锂电池试试看,超出会员打赏

我的这么块就超了?。。。

网友C:
不是牛屎就好了,整体设计还那么完美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不是降压到3V使用。。。。直接换锂电池试试看,超出会员打赏

回头去挂科可调上去试下就知道了,不过貌似得改下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见过的,比较好的电子温度计。同类产品,就一牛屎就没别的了。。。。。 ...

最后还剩下10分,楼上老哥给力5分,本想剩下的5分给你老哥的
结果,。。。满了

楼主:
就温度跟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牛屎就好了,整体设计还那么完美了,感谢分享

这个牌子网上说是德国的

网友D:
不是两个温度吗?td是啥意思

网友E:
头一次知道这东西叫导电胶条,原来一只电子鸡出我拆掉之后,就这个导电胶条老对不齐安不上。导致屏幕都是花屏。这东西能用什么东西粘吗?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两个温度吗?td是啥意思

哦,上面那个貌似叫做 露点温度

网友:
德图是大品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知道这东西叫导电胶条,原来一只电子鸡出我拆掉之后,就这个导电胶条老对不齐安不上。导致屏幕都是花 ...

那么貌似不能粘上去。会影响导电的,没对好位置才会出现安装过程中错位吧

网友F:
好像校准费用可不低,所以产品价格上去不少。单片机部分可以3伏供电,传感器可能需要较高供电电压。

网友G:
里面板子确实比较复杂,贵有贵的道理,然后电工同学失去了一个靠谱的温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校准费用可不低,所以产品价格上去不少。单片机部分可以3伏供电,传感器可能需要较高供电电压。 ...

校准去机娘检验局 呵呵。
得养活一批人,不能再便宜了
电压问题多半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里面板子确实比较复杂,贵有贵的道理,然后电工同学失去了一个靠谱的温度计 ...

他们不爱好这个,不爱好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貌似不能粘上去。会影响导电的,没对好位置才会出现安装过程中错位吧 ...

屏上有电极,发明的条是电极,和胶条上发黑的条对正,压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