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返撸钱的36V12电动车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7-07):
各种优惠券,各种返之后返撸钱的充电器。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是翻新货,很少使用就不想花几十买新的了。

楼主:
用了一次之后没问题才开始拆,撕掉两张易碎贴。竟然是两颗梅花螺丝,还好有三角螺丝刀。尝试拧螺丝,几秒拆掉。映入眼帘的画面,果然不出所料。背面有个重新焊接,卖家换了个小零件。正面有日期,2015年12月的板。其它看不懂,望大家指教!就算没倒找钱也不到5块钱,能用就行

楼主:
充电器检测仪测试电流电压,运行正常。之前电池满电时充电器红绿灯交替变换,懒的等拔插头。不知道后面是断电还是一直绿灯,15年的充电器应该没有断电功能

网友:
感谢分享,抢沙发再说了

网友A:
你运气真好,这是西普尔的板子,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真好,这是西普尔的板子,不错的

谢谢指点,这充电器不错。电池充满后10分钟保持44.4V ,电流慢慢降低变绿灯

网友B:
充电器非常好,带可控硅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非常好,带可控硅保护。

大神,这个零件是哪一个?

网友:
你的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零件是哪一个?

边上带最小散热片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真好,这是西普尔的板子,不错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