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P笔记本电源改电压(24v)(型号:惠普PPP009H,18.5v,3.5a)。

楼主(2020-07-07):
之前发过帖,拆了个笔记本电源,得益于口水大法,现在改24v成功了(用棉棒沾一点水测的),准备配合模块做个可调电源,顺便给白菜白光t12供电。

先直接上结论吧,后面再补过程。
看图中圈起来的位置(有3个电阻):

反过来好操作一些:

放大来一张:

如图所示:
【42b电阻:升压】→我并联了1个10k电阻,刚好到24v
【57d电阻:降压】→具体阻值没测,因为我要的是升压。

《下面是改动过程,欢迎围观》
确定了升压电阻,那就飞线出来测试,并一个10k可调电位器,发现调到尽头刚好23.9v,差不多24v了。

拆下来量下阻值,10.17k:

找个10k电阻,发现才9.78k,强迫症犯了,既然要改,低于24v怎么能忍~

于是,再串个1k的吧!(怎么回事,这样并联11k电阻,反而只有23.5v??)

不明觉厉,剪掉1k的试下吧。(居然刚好24v,貌似不科学吧???不懂了,达到目的24v就好。)

测试好了,那就焊接吧,不想飞线,直接找个远点的焊点焊上。

电阻下面贴了2层高温胶带,已经做好绝缘!来2张特写吧!

最后测试电压:完美!

请教下前辈们,这样改电压后,电源的最大电流情况会如何改变?应该跟原来的18.5v,3.5a不一样了吧?是18.5*3.5/24吗?

网友:
感谢精彩分享了

网友A:
65W     2.7A

网友:
同是惠普电源,我的没有次级pwm管理,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W     2.7A

了解,原来真是按总功率算

网友:
电压上调了,限流也要适当调低,这样满负荷运行时比较保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原来真是按总功率算

电流还是原来设计的最大值,如果电源设计余量够的话就有80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还是原来设计的最大值,如果电源设计余量够的话就有80多瓦,

好的,那我就当做24v 3.5a使用~~

网友C:
品牌电源余量都是留的比较多的,按原来的电流跑没有问题,况且发热也主要跟电流的大小有关系。不过这个电源貌似没有过压保护。之前见过加21V的稳压管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电源余量都是留的比较多的,按原来的电流跑没有问题,况且发热也主要跟电流的大小有关系。不过这个电源 ...

发热问题倒不担心,我把电源和一些模块装到盒子里,2个散热风扇伺候~

网友:
能改电源的都是老牛X的

网友:
我手头也有几个hp笔记本电源,90w的,回头琢磨看能否改成24v

网友(2022-01-25):
手里有个同样的电源适配器,改完24V  带载就保护

网友(2024-02-14):
你不如搞个500K,100K的电阻,分别并下看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想改成24伏,没成功,还要改次级滤波电容耐压为50V……

网友D:
我有个24V的电源,由于要为ITX电脑供电使用,就把电压降到19V,正好反过来了
电压改高要注意高压侧MOS的VDS在AC265V的峰值电压,尽量使用示波器和100倍探头浮地测量,例如选用高压差分探头或手持示波器电池模式并且不连接上位机,和高压侧辅助绕组电压是否过高,一部分笔记本电源过压保护是检测辅助绕组电压
在变压器匝比一定的前提下(即不换变压器,不改绕变压器),VOR和输出电压成正比,VOR与输入高压母线电压的代数和并加上尖峰电压不能超过MOS耐压,不然会炸机
电压改低,要注意辅助绕组电压是否低于控制IC的UVLO欠压保护值,若低了,减小串联电阻阻值,或增绕辅助绕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24V的电源,由于要为ITX电脑供电使用,就把电压降到19V,正好反过来了
电压改高要注意高压侧MOS的VDS ...

说的好,有机会你改个5V电源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好,有机会你改个5V电源到12V。

大概率重绕变压器

网友(2025-03-19):
注意这样用T12有没漏电问题,前一阵DIY用开关电源带开源245,感觉有漏电,后来就只用电池包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