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同事的漫步者r10u音响

楼主(2020-07-07):
这个音响用usb电源输入,就是听个响!二个声道各用一个tda2822L进行放大,谢谢各位看官打赏!

网友:
真劣质,漫步者一直都还行的啊,现在怎么都开始做这种烂货了

网友:
首先这个音箱价格不便宜,我印象当中至少60以上了,这个做工是在向10元左右的小音箱靠齐啊

网友:
漫步者真心不想混下去了??

网友:
当年75买的好像,耳机孔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A:
2822是双声道,一片就可以了,这货还可以更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2是双声道,一片就可以了,这货还可以更省的!

是的,目前还是用的二个2822,后期不知道会不会缩水。

网友:
2822两枚还是不错

网友:
只能听个响而已

网友B(2021-03-19):
这对音箱其实就是漫步者R101v去掉低音炮的版本,音质应该来说算是过得去了。

网友(2021-05-30):
和我当年拆解的相比,少了几个电容。可能缩水了,也可能换成贴片了,由于没有拍底部,所以只是推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3469

网友:
同款,低音几乎没有,面板上耳机插孔时间久了会接触不良,这款要是个usb免驱产品就更好了

网友(2023-05-20):
楼主,为什么电路板不上个正面图

网友(2023-10-18):
看起来是 TDA2822m BTL 。5V供电,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也能叫音响设备?简直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就是听个响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B:
这对音箱其实就是漫步者R101v去掉低音炮的版本,音质应该来说算是过得去了。 ...

是的,我拆过我的 R101T 北美版,这个喇叭单元和它的卫星箱的单元一模一样,没有低音炮也就意味着低音几乎一点没有哈哈哈。新买的话可以考虑 R12U。那个要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