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量产总是失败,求教大神

楼主(2020-07-07):
这个u盘搞得头大,用903的没这么费劲!特求教大神们

网友A:
没发现有个ce ID识别错误吗?

补焊或重植试试吧,或者拆下来上测试架看看颗粒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CE明显有问题,能过就奇怪了,呵呵!
确认颗粒有没问题,没问题,补焊或重新植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个ce ID识别错误吗?

补焊或重植试试吧,或者拆下来上测试架看看颗粒是不是有问题。 ...

我这现象我看到了,换了几个主控 都是同样的现象,是不是代表我这个颗粒是坏的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明显有问题,能过就奇怪了,呵呵!
确认颗粒有没问题,没问题,补焊或重新植锡
...

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换过几个主控,也是这个现象,是不是我这个颗粒就是坏的了!谢了

网友:
这个闪存拆到过好几片,大都有问题。最常见问题就是挂掉一个CE。

网友B:
有测试架上测试架,没有就重新植锡,还是这CE问题,那估计是这颗粒炸CE了

网友:
如果确定颗粒和焊接没问题  那就是量产工具有问题  我前几天也这样 识别不到     量产工具里UFD_ALL_ForceFW这个文件有问题    找不到那个颗粒  找了一个替换进去 就成功了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B:
CE明显有问题,能过就奇怪了,呵呵!
确认颗粒有没问题,没问题,补焊或重新植锡
...

不行就上安国 6989   只不过 是2.0 的接口,,安国的应该可以3个CE

网友(2022-02-04):
引用 网友B:
有测试架上测试架,没有就重新植锡,还是这CE问题,那估计是这颗粒炸CE了

测试架什么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