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简单的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20-07-07):
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继电器驱动电路,发现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请教各位大侠,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使用USB 5v,接入到输入端,继电器正常工作。
计算过程继电器电压1.6v,工作电流30ma,计算电阻大约50欧姆
电源电压为12v,故12v/30ma,得到电路总电阻为400,减去50,得到发射极电阻为350左右。

网友A:
3.3v/330欧姆=10ma,继电器能吸合吗?,这还给你往大里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330欧姆=10ma,继电器能吸合吗?,这还给你往大里算呢

谢谢,好像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USB 5v,接入到输入端,继电器正常工作。
计算过程继电器电压1.6v,工作电流30ma,计算电阻大约50欧姆
...

电阻在发射极相当于负反馈,要限流的话电阻放在集电极。

网友:
去掉发射极桑的330欧电阻,最好是吧三极管换成mos,会更靠谱,继电器的电流会不会有点大?

网友:
5楼说得对。还有,要看看基极的限流电阻是否有点大了。若是可调电阻,要慢慢往电阻值小的方向调,直到可靠吸合为止。

网友B:
把330电阻去掉,换12V的继电器。话说你的1.6V继电器就能导通工作是啥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330电阻去掉,换12V的继电器。话说你的1.6V继电器就能导通工作是啥继电器? ...

是一个德力西的固态继电器,说明说上说的是导通电压1.6v,电流小于等于30ma。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谢谢!
重新焊接了电路,把发射极的限流电阻放在了集电极了,需要再试试看,如果不行,再把330电阻换成可调的,慢慢再试试看。

还有一个问题,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就不需要保护二极管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谢谢!
重新焊接了电路,把发射极的限流电阻放在了集电极了,需要再试试看,如果不行, ...

固态继电器直接用输入信号来控制,无需外接12V电源。

网友:
应该查查Ube电压对否?如果支路电流为30ma,那么330欧电阻上的压降是不是9.9V呢?

网友:
固态继电器控制端一般3-36V电压都可以可靠工作。330欧电阻不需要。100k用10k就行了。5k最多用3k就可以。

网友:
把330的电阻移到三极管上方集电极上,同时把5K电阻减小。

网友:
你不会信号源串几个二极管直推固态呀

网友:
固态继电器直接驱动即可,没必要加中继继电器。

网友:
固态用续流二极管干嘛
1.6v用12v干嘛
信号输出最大电流多少,直接驱动有无可能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今天重新试了
可以了,可以正常驱动。
由于信号源功率太低,直接驱动继电器不可能,所以才外接电源,通过三极管开关作用,实现可控继电器的通断。
回头再改改电阻阻值,再测试看进行参数优化。同时把续流二极管去掉,进行优化。
感谢各位!

网友:
把330欧电阻取消,发射极接地就行了。

网友:
5V驱动12V或者24V继电器,如果只用一个三极管,应该用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