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库里南和长安相撞,觉得车损要设置赔付上限了

楼主(2020-07-07):
这几天热门的事情  一个长安SUV吧违规掉头  被库里南撞了 维修费200多万  长安三者才 50万 所以要自己掏出来190万了

当然  长安的确违法  但是这里就要引出一个问题  如果豪车赔付不设上限

在极端情况下 比如后车刹车失灵 会选便宜的车甚至撞人而不去撞豪车

这事多次发生  比如重庆就有  货车刹车失灵 因为 前面是一台奔驰吧  就连续变道  撞了路边公交车 司机说公交车比较便宜     当然 估计还有公交车比较结实的原因   当然乘客只是轻伤 毕竟公交车结实

但是这是因为没出大事司机才这么说 如果出了大事 估计司机就该说操作不当了

因为豪车的价格不好评估   有的车损过高 导致紧急情况下有的司机会选择撞便宜的车甚至撞人

因为人的赔付有上限 无论你是大老板 还是普通职员甚至农民 一般不会超过200万的  当然刑事责任另说啊   如果你是农村户口 小城市的赔付更低

更何况撞人不见得一定撞死啊  撞伤也有可能的   撞车也是  你撞个五菱 和撞个三菱显然价格不同 要是撞个 更好的车  车损那都算不出来了

咱们公司有 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注册资本金承担有限责任   交通事故对于人的赔付也有上限  那么我认为 从公平起见 车的赔付也应当封顶

虽然要保护私人财产  但是有个问题  若您开个几千万的车  万一路上出现紧急情况为了避免和您的车相撞  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损失 甚至伤及生命

最主要是  我认为   每个人都买了三者险   比如一个城市多数车价值都是10-20万  您开个1000万的豪车 难道  这城市里剩下的人都为了您买个1000万的三者么?  您的出现加重了其他用路人的风险 因为你一个人开了个豪车   其他人为了规避风险 都要多花很多钱买三者   等于您享受了豪车带来的各种好处  很多后果要 其他用路人承担

当然有人会说   你规矩开车就行了   规矩开车是没问题 但是总有失误啊 买保险不是为了出险  是为了在万一失误的情况下有个分担 对吧

为了避免和豪车相撞 都要躲得远远的   我倒是觉得 豪车上路应当弄个gps  前后弄个警灯   大家看到了自动让路好了     我相信说规矩开车就没事的人  路上遇到豪车 一定也会留出比平时还多的安全距离的   我相信多数人遇到豪车 绝对不会和平时一样跟车这么近的对吧

所以  豪车的上路是给其他普通用路人加大了风险和责任的行为     更何况三者险在北京有限制250万最高  我觉得豪车赔付应当也封顶

多余的赔款怎么办? 用个基金或者有豪车自己买个附加险 就是无责赔付   比如  这次长安和 库里南相撞 那么   比如豪车封顶赔付200万   你长安三者买了50万  实际损失237万  那么   200万以上不赔    200万以内  三者赔50万  长安司机赔150万   如果长安司机买三者200万 那么他一分钱不用出了

而由于库里南237万损失才200万 多余的37万 用个比如交通事故基金 或者  库里南车主自己买个无责保险来赔付差额 就是 非自己责任 但是 呢 超过豪车赔付限额的部分有 豪车自己的保险负担  这样也避免了有些豪车故意不买商业保险的问题

我知道肯定有人要喷 但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豪车上路 是加重了其他普通用路人的风险和负担   我觉得聪明点的保险公司可以在小城市里这么干   小城市很多人三者都是买20-50万  保险公司弄个千万豪车 没事市区里转转   不小心来个小磕碰的   还是对方全责的那种 慢慢小城市因为有一辆豪车  所有人都买定格的三者了 比如250万 300万了   因为都怕不小心碰一下豪车啊

反正我的观点是豪车赔付要封顶  而且封顶线要低于同期  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上限  不能出现车比人贵的现象  至于 封顶线以上的部分可以考虑弄个互助基金甚至 豪车自己自身买个无责保险赔付差额就行了  这样相对比较公平  就跟税收一样 你收入高交税多   现在豪车是 你车辆贵反倒 风险小了~

补充下
买三者不是嫌贵的问题  是不给你买更高的  比如北京就能买到250万 多了不能买    小城市估计封顶更低   如果某个小城 平时都是 10万以内的车为主 三者买个50万足够  突然冒出个千万豪车 你说  所有人明年保险都买1000万三者么?
我倒觉得以后应当开发个系统 自动报警豪车上路 比如 超过三者上限比如250万的车上路 就自动报警通知所有用路人 不仅开车的 骑车 走路的也知道  可以自动规避风险 躲的远远的  因为有的豪车比较低调  不少人认不出来   就跟有个老大爷走路累了 直接坐到人家豪车的发动机盖上了  当然坐上去不对 但是你要告诉他这个车值个千八百万的 估计能给人家吓出心脏病  既然咱们赔偿不能封顶  三者也不能买过250万 那还是把超过250万的车做个标记  路上让大家认出来  有个预警  车来了我就靠边停车 豪车先走 要不然碰一下估计卖房卖车不说 那种没房没车的估计要不就跳楼 要不就杀人家豪车全家之类的事情发生就不好了(当然之前类似的事情不是豪车 只是相对好点的车 赔不起 最后司机杀了对方全家)

我这里没说车主有责任 本来豪车被撞是无辜  但是 他开个豪车就跟马路上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指不定哪里爆炸    虽然炸弹爆炸是其他人所为  但是您马路上弄个炸弹 就跟碰瓷差不多了   加重对方责任了   也许平时我碰你一下  顶多你疼一下 但是您弄个炸弹路上走  我碰你下  就能炸一片 加重了对方责任 所以 我觉得还是封顶比较妥当 且封顶线的金额不能超过同期 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上限 避免出现 撞人不撞车的极端现象发生

网友A:
劳斯莱斯撞翻长安小面后续 逆行换两百万车损得不偿失!

[资讯-牛车网]

7月5日下午两点,长沙开福区万家丽路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与一辆长安小车相撞,长安小面侧翻,而库里南车头严重受损且气囊全部炸开。关于此次交通事故的视频和图片在网上迅速流传,而具体赔付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 事件详情

通过视频可以看出,长安牌面包车沿福元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朝正美苑小区前路段,在此处双黄线路段由东往南左转弯时,遇沿福元路由西往东行驶至此的劳斯莱斯库里南,两车发生碰撞。从现场图片来看,长安小面侧翻在地,车身严重受损,玻璃也全部破碎。而劳斯莱斯库里南车内的气囊全部炸开,车头早已面目全非。

# 案件分析

不少网友通过视频推断长安小面应该在此次事故中负全责。的确,在行驶道路上,黄线用于区分不同方向车道,一般画在马路正中,将马路隔成两个方向!根据交规,无论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只要是实线,跨越、超车、转弯、掉头等一系列操作都是不允许的。压双黄实线属于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会罚款200元并扣3分处理。根据此条来看,视频中的长安小面确实违反了交规。

我们针对此次事件向官方进行了咨询,从交警部门核实的情况来看,确实是长安小面在跨越双实线转弯时与劳斯莱斯库里南相撞,双方均没有酒驾行为。虽然交警部门还没有给出最终的处理定责,但是大概率是长安小面全责了。

# 定损或超200万元

如果该事故认定长安小面全责,那么车主则需要赔偿劳斯莱斯库里南的全部修车费用。我们了解到,涉事的长安小车投保了50万额度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而劳斯莱斯库里南定损的具体额度还没有出来,不过根据汽车行业人士透露,此次定损可能过200万。这次事故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保险的重要性,网友们的评论也是非常精彩。不少人表示:“保险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但可以防止你的生活被改变。”这么一想确实非常有道理。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一位玛莎拉蒂女车主上,为了赶时间,宁夏一位外卖小哥无视交通规则逆行与价值100多万的玛莎拉蒂相撞。当在走保险过程中,女车主称为了省钱就买了个交强险,交警对此也很无奈。好在外卖小哥是有商业保险的,否则赔偿的修车费用也将不少。

# 编辑总结

对于此次长安小面撞劳斯莱斯库里南事件,如果最终交警认定长安小面全责,该车车主或面临超150万元的修车费用。不少心软的网友认为库里南车主应该放弃追责,但法律面前永远是人人平等的,富人虽然能力大,但在特定的一些情况中也没有必要去承担更多的义务。既然长安车主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如果判定负全责就得认。

对于旁观者而言,此次事件也值得我们深思。首先,在路上行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其次,保险行业虽然是暴利,但该入还是入吧,不要学上文中玛莎拉蒂车主“裸奔”。另外,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路上跑的车是越来越贵,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动轨上百万的车随处可见,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还是多花点钱把三者保高一点,以防万一。

(图片来源于网络)

网友B:
唉,这豪车最便宜的零件都比我的车贵。这种车赔付不起的只能宁愿做牢了。

网友:
还是打车吧,虽然挫一点,但出了事起码不用你掏钱……

网友:
这样车险才好卖啊,才能增加收入啊,想想谁是利益的大头,所以很难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讯-牛车网]            7月5日下午两点,长沙开福区万家丽路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与一辆长安小车相撞,长 ...

长安陪不起坐牢大概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这豪车最便宜的零件都比我的车贵。这种车赔付不起的只能宁愿做牢了。 ...

坐牢也当挣钱了!

网友:
中网+玻璃就够我买车了,要是再给我个女神标,我直接起飞能买个40万的车,想想都美滋滋

网友:
啥叫价格敏感型客户?是穷吗?

网友:
应该规定车价超过50万元的车,按照车价购买“豪车险”。否则,我拿一个200万元的明代花瓶去挤地铁,你在地铁上把我花瓶挤爆了,你就得陪我200万元! 这明显不合理!

楼主:
补充下
买三者不是嫌贵的问题  是不给你买更高的  比如北京就能买到250万 多了不能买    小城市估计封顶更低   如果某个小城 平时都是 10万以内的车为主 三者买个50万足够  突然冒出个千万豪车 你说  所有人明年保险都买1000万三者么?
我倒觉得以后应当开发个系统 自动报警豪车上路 比如 超过三者上限比如250万的车上路 就自动报警通知所有用路人 不仅开车的 骑车 走路的也知道  可以自动规避风险 躲的远远的  因为有的豪车比较低调  不少人认不出来   就跟有个老大爷走路累了 直接坐到人家豪车的发动机盖上了  当然坐上去不对 但是你要告诉他这个车值个千八百万的 估计能给人家吓出心脏病  既然咱们赔偿不能封顶  三者也不能买过250万 那还是把超过250万的车做个标记  路上让大家认出来  有个预警  车来了我就靠边停车 豪车先走 要不然碰一下估计卖房卖车不说 那种没房没车的估计要不就跳楼 要不就杀人家豪车全家之类的事情发生就不好了(当然之前类似的事情不是豪车 只是相对好点的车 赔不起 最后司机杀了对方全家)

我这里没说车主有责任 本来豪车被撞是无辜  但是 他开个豪车就跟马路上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指不定哪里爆炸    虽然炸弹爆炸是其他人所为  但是您马路上弄个炸弹 就跟碰瓷差不多了   加重对方责任了   也许平时我碰你一下  顶多你疼一下 但是您弄个炸弹路上走  我碰你下  就能炸一片 加重了对方责任 所以 我觉得还是封顶比较妥当 且封顶线的金额不能超过同期 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上限 避免出现 撞人不撞车的极端现象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这豪车最便宜的零件都比我的车贵。这种车赔付不起的只能宁愿做牢了。 ...

坐牢后还要赔  呵呵  两个不冲突  国内没有个人破产法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豪车主动撞上来的。
从面包车翻车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豪车一定没有减速或者很快,冲击力足够撞翻面包车。
撞车痕迹在面包车中间位置,说明只要豪车点下刹车减速,面包车应该可以转弯成功(猜测)。
邪恶的猜想:面包车司机准备跨线转弯,判断对面来车速度和距离,足够自己转弯成功,打方向转弯,豪车加速(大排量车加速那不是说着玩的),面包车转弯未完成就被豪车撞翻,豪车利用这个事故,换新零件,顺便修车时候提出一些“合理要求”,反正面包车司机保险买单。
不知道柯南怎么看。

网友:
不为双方说话,各不相让是主因   面包的车一般开得贼快,他认为可以麻利的双黄转个弯,没想到有提速更快的车。反复看微博的视频,面包违规变道,劳车没有刹车,而是右侧打方向试图从面包车前面开过去,对自己的技术和自己的车过分自信,没想到搞砸了。一般人都有种避险的本能,看到前方有违规变道,都是本能点下刹车,然后再做判断。一般开车的人都知道,前三年避免撞人,后三年避免被人撞才是高手。

往往越是面包或者廉价的车、豪车都是死命炫技飙提速。

网友C:
老老实实的按规定开车不好吗,现在路上太多小年青开的小飞机,是真不知道怕,不打灯的在路上左飘右穿,感觉比女司机比新手还让人害怕,

网友:
从我老婆开始开车,我就把三者险保到150万了。虽然是小县城,还是不放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的按规定开车不好吗,现在路上太多小年青开的小飞机,是真不知道怕,不打灯的在路上左飘右穿,感觉 ...

这次事故估计和老实开车没必然联系  压双黄线固然有错 但是谁没压过   我敢说每人都压过 更何况有的设置不合理 比如进小区的路口 门口双黄线 不压你跑前面路口掉头? 估计都去压了吧

网友:
国外弄台后尾的事故车来就能解决了,100万能解决了,然后剩下的件再处理下

网友D:
一个大灯8万5我就服了,这个价格是不是该物价部门介入了,这利润怕是快到百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大灯8万5我就服了,这个价格是不是该物价部门介入了,这利润怕是快到百倍了吧! ...

发动机盖 110万更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