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到底是转速低扭力大,还是转速高扭力大?

楼主(2020-07-07):
看某宝看糊涂了。N多商家说法不一。大部分都没提这个问题。按理说应该转速低扭力大啊? 那为什么钻金属打孔需要转速快呢?麻烦大神给解疑答惑!

网友:
当然是低速扭矩大。

网友:
这需要商家说啥啊,转速和扭矩成反比是物理定式。
金属开孔也不是一味追求高转速,都是要适当降低转速到1000rpm左右,
高速开孔只是单纯的效率+开孔更圆润的问题,你非要低速开又不是不行,有那耐心就开呗

网友:
买台试下不就知道了。或者找个拖拉机开下试试!

网友:
你开手动挡车试试是不是挂低速挡上陡坡容易。为什么手动挡车起步要挂低速挡?你用高速挡5挡试试起步熄不熄火。

网友:
一般来讲是高速 我之前拆夹头也是以为低速扭力大 根本拆不掉 高速档一下搞定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钻金属要转速慢的???

网友:
有档位的电钻,同样转速,低速档扭力大。因为变速箱在降低转速的同时,会增大扭矩。
不论有没有档位,电钻在同一档位下,转速越快扭力越大。
因为控制器给出的电流更大。

网友:
同意8楼观点。

网友:
金属硬,转得慢,要转到天荒地老

网友:
电钻打金属孔,钻头越大,转速越低,否则,钻不动不说,还烧钻头。

网友:
金属要用低转速大扭力,木头可用高转速。

网友A:
直流电机不带载,电流大就转速大,带载,电流大就扭矩大,锂电电钻高速和低速挡转速差的不是很大,重要的是开关压到底,电流大了扭矩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不带载,电流大就转速大,带载,电流大就扭矩大,锂电电钻高速和低速挡转速差的不是很大,重要的是 ...

麻烦问一下,您说的 带载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机械调节的话,肯定低速扭力大,电子调节的话,肯定转速高扭力大

网友:
这个问题仔细分析起来其实还是挺高深的

网友:
专门对于锂电钻来说,同意8楼的看法。速度越高,电流越大,扭力也就越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描述不清楚,对于普通双速锂电钻,高低速是靠齿轮机械减速的,开关按到同一位置时低速档扭力肯定大于高速档扭力但输出转速不同,当钻金属遇到卡钻时高速档可以靠高转速的惯性切削过去,这种情况类似于冲击批,是靠瞬间的冲突力。
如果是指按调速开关的导致的转速变化,那在同机械档位下低速扭力必然小于高速扭力。
一般最大扭力是指机械低速档电机全速产生的恒定的扭力,而不是高速档电机全速产生的瞬间扭力。就和有些音箱标30瓦,有些标1000瓦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描述不清楚,对于普通双速锂电钻,高低速是靠齿轮机械减速的,开关按到同一位置时低速档扭力肯定 ...

谢谢指点!

网友(2020-10-26):
一般来说,输出功率一样时,转速高,扭矩小.

我感觉,电钻输出功率甚至转速并不恒定,情况复杂,比如只有电子调速,机械调速,两者兼有,负载情况,电子调速的有没有功率补偿等等。

有齿轮组调速的电钻,低转速挡位比高转速挡的最大转速要小,最大扭矩要大,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其它情况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