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柯尼卡美能达复印机的面板 求助哇

楼主(2020-07-07):
上次没吸取教训 这次手贱手痒,又以极低的价格败回来一台柯美的复印机,具体情况以后开个帖子详细说,
单说,回来打扫卫生就搞了半个多小时,电源线也被剪了,真是暴敛天物啊
找了根合适的线接上,通电,正常 显示却有问题,
屏幕 有类似缺笔划样的 很多竖条显示不了,汉字字符显示不完整,
开始没当一回事,大致都能看到,也就没在意了,试了试打印,比较淡,正清理着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屏幕突然只有背光亮 无文字了,拆掉面板 把软排线 金属部分擦了又擦 还是一样
得  没辙了,彻底拆开 瞧瞧吧

面板如图

拆开如图,下面排线是接显示屏的 上面排线是接到复印机主板上的

仔细看 这个电感断掉了,铜丝没断 有木有影响?

下面2pin的 是背光灯的接口

之前是换过按键的

现在显示成这样了,求问 是屏幕问题啊,还是面板问题啊!

楼主:
我去有点惨啊 ,一个回复都没有, 马上掉到第二楼了啊

网友:
感觉做工很好啊,继续加油

网友A:
屏幕问题,电感先补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问题,电感先补焊好

电感磁芯断了,底座倒是好着的

网友:
换个按键板吧,这个不好修有可能是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