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吊扇调速器

楼主(2020-07-07):
因为懒,不想走来走去手动调速,好早前买了这个调速器装到普通的吊线上用,用了好几年了,现在按摇控不太灵敏了,又把吊扇换回普通的调速器,这个就拆开看下,元件不多,通过几个继电器来调速

网友:
这个是串电容来进行调速的吗

网友A:
可控硅调速的还是IGBT调速的?

网友B:
你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哦。上次我分别用了一个远东的和一个美的的吊扇调速器,目的就是降低排气扇的转速以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结果发现使用美的调速器的会发出嗡嗡的声音,使用远东的很安静。两个都是电容式的,不知道你这个是否会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用料不错,应该是通过电容组合调速,可惜的是带有永磁体微风扇无法调速。机械款的吊扇调速器,有一种是多引脚定制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哦。上次我分别用了一个远东的和一个美的的吊扇调速器,目的就是降低排气扇的转速以达 ...

没出现过嗡嗡声现象,这个调速器只有三档调速,调速范围太窄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速的还是IGBT调速的?

串电容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