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骨伽影武者X5中塔机箱:简约质朴容量大,可支持7+2拓展

楼主(2020-07-07):
前言:
如今电脑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自组装的台式机依旧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适配的组合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电脑的实际性能,这当中最易被忽视的就是机箱这个可有可无的产品,虽然它结构简单,但电脑运行的稳定需要依托它合理的结构设计,所以今年的618你更换机箱了没?最近我就拿到了一款德国品牌的机箱产品,现在就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
机箱的开箱与细节:
这次拿到的是骨伽影武者X5中塔型机箱,产品的外包装采用的是最常见的牛皮纸制成,正面能看到产品简单的外观样式和型号。
侧面有提手设计和整体的物理性能参数。
背面则有比较简单的机箱介绍。
内部由两大块厚实的泡沫夹持保护,并配有塑料袋子封装保护。
其实对于装机小白而言,如果说你想配置一台电脑又不知道选择哪种机箱的话,那么兼容多种主板类型的中塔机箱应该是个首选项。类似我这款骨伽影武者X5中塔机箱,它的尺寸为220mm*486mm*468mm,整体采用0.7 SPCC钢材制成,质感较强而且比较厚重,机箱结构非常坚固可靠。
它的内部空间设计十分充裕,可支持Micro ATX类型主板以及ATX主板和E-ATX主板的安装使用,兼容性较好。
内部的设计中为装机爱好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扩展槽位,不仅支持安装350mm的高阶显卡使用,而且在底部位置还特别提供了独立2槽位来支持显卡的竖放安装,完全不用担心显卡不够装的问题。
并且厂家在配件包中多送了两块拓展槽的挡板,可以看到都是通过螺丝紧固的方式加固的,可方便日常拆装。
前端盖板为塑料材质制成,外观上略有机甲的味道,在它左侧有三个带有金属网的进气孔设计,底端还有一小进气网口。
通过卡扣结构与机箱主体牢固结合在一起,在前盖板底部轻轻一扣即可拿下,安装拆卸极为方便。
盖板前方的右下方可见贴有厂家的LOGO标签。
盖板内保护的地方为机箱前冷排的安装处,最大支持360mm的冷排安装使用,足以为机箱提供强劲的对流散热。
上端散热孔几乎占据顶端90%左右的面积,同样支持安装最大360mm的冷排使用,并配有便于除灰的磁吸塑料网设计,安装拆卸十分方便,整机预留散热效能设计非常强大。
在顶端散热孔的侧边提供有比较丰富的IO按键接口,从前往后分别有电源键、重启键、USB2.0接口、耳机接口、麦克风接口、USB2.0接口和USB3.0接口,众多的接口设计足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上面的电源键和重启键采用了CD纹理设计,按压回弹较软,声音清脆。
机箱左侧面加入了侧透视的风格设计,选用3mm厚度的钢化玻璃做挡板,并在玻璃内侧的上下两端黏贴有橡胶棉类的材质做密封,能大大提升内部风道的气密性,透过玻璃可直视内部主机的运行状态,通过加入RGB灯效系统就能完美实现所需的光污染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装大型CPU散热器的限高为180mm,在选购CPU散热器的时候需要提前考虑。
拆开机箱右侧盖板,立马就看到了IO面板中延伸出来的连接线,通过两条扎绳带收纳挂靠在机箱上。
每条线材接口均有清晰明显的标注,可以按需正确的插入主板对应的接口。
机箱底部为电源和硬盘的放置区,其中电源部分加入了加厚电源防震垫的设计,可最大程度的减轻电源风扇运行过程中的噪音,使用更安静。
而且电源上下两面均设计有明显的散热网口,其中底部的进气口还加装有柔性可拆卸的塑料网片,方便日常清洁使用。
可惜的是,虽然介绍中看到机箱支持摆放2块3.5寸盘,但实际在底部我只看到有一个3.5寸盘的安装位置,主要是通过硬盘安装支架直接滑入硬盘安装槽内固定,这对于多硬盘的老玩家来说有点不便,毕竟多数人都还装有多块3.5寸的老式机械盘,这是升级换代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机箱同时也提供有固态盘的安装盖板,主要通过滑动卡扣的安装方式进行固定,可方便玩家的升级使用。
机箱底部的四个脚比较高,可有效提升机子的对流散热效能,而且底部宽大的橡胶脚垫也为机箱提供了非常平稳的摆放条件,放置在桌面上能牢牢抓住桌面而不易滑动。
这是全部拆装完的机箱骨架。
产品的安装以及使用:
机箱内部空间的设计十分宽大,在安装各种组件的时候非常方便快捷,由于内部极少有隔板的设计划分,所以在装上450W的电源后,底部的安装空间依旧非常宽阔。
在机箱内安装了Micro ATX类型主板后,发现内部空间剩余的地方非常多,所以机箱前的散热风扇我几乎可以随便安置。
但其间也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厂家虽然匹配送了几个六棱柱螺丝,但是却没有配套送一个可以旋紧加固的螺丝套,这种情况容易在拧松主板螺丝的时候被一同拧下来,幸好我手上本来就有这东西。
接着安装SSD固态盘。
装3.5寸盘就比较粗暴了,直接稍微掰开塑料固定板就装上,就是缺少多块3.5寸盘的安装位置,以下是两块3.5寸盘安放后的样子,现在线材看起来就比较拥挤了,但通过扎带绑紧还是可以优化一下凌乱的局面。
接着装上机箱和电源上的线到主板对应的插口就能开机使用了。
带侧透显示就是好。
机箱除了能保护内部主板的安全之外,还需要考虑的就是内部风道系统的冷却效率。通过鲁大师软件的监控,在电脑开机后待机3分钟左右,发现电脑各处温度运行平稳,CPU核心温度为39度,主板温度为33度。
接着通过鲁大师对电脑进行10分钟的烤机测试,可见电脑各部分的温度运行依旧非常平稳,CPU核心温度基本维持在68度左右,主板温度为35度,温度控制基本良好。
连续游戏两小时基本都能控制电脑温度在最佳水平,宽大的空间和合理的风道设计无需担心使用上的问题。
总结:
优点:机箱的外观设计简约时尚,用料做工较佳,采用了3mm的钢化玻璃做侧透面板,可大大提升产品的视觉体验效果,而且内部空间设计十分宽裕,可安装多种不同类型的主板和高阶型显卡,同时还提供有独立2槽位来支持显卡的竖放安装,兼容性非常强,散热设计上,在顶端和前端均可支持360mm的冷排安装,大大提升了产品使用时候的散热效果。
缺点:机箱设计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多块3.5寸盘的安装问题,仅提供了一块3.5寸盘的安装位置,浪费了部分机箱空间,而且在主板安装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六棱柱螺丝,并没有配套对应的安装螺丝套,对小白而言拆装多有不便。

网友A:
这机箱设计很一般,扩展能力不行。硬盘位太少,还没有光驱位——不是为了装光驱,而是光驱位能扩展很多好玩有用的东西……

我看网上价格是299,同价位的黑洞比它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箱设计很一般,扩展能力不行。硬盘位太少,还没有光驱位——不是为了装光驱,而是光驱位能扩展很多好玩 ...

拓展方面个人觉得确实也确实差了一点,不过现在大多数机箱已经没有光驱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