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接上贴安装长城汽车一键启动

楼主(2020-07-07):
电门锁总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576

把原启动拨片拆了,焊线,不破坏原车插头和线束,钥匙也保留原样,这个车本来启动就要踩离合,而且刹车开关也不是正触发,把刹车检测线接到on2解决

网友A:
没必要折腾这个吧,贴在那里感觉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折腾这个吧,贴在那里感觉不好看

那里本就是钥匙孔的位置,大部分车都在那里

网友:
启动按钮装方向盘下面感觉好奇怪,中控台就找不到一个位置嘛

网友:
装这个,发动机防盗还有用吗

网友:
这个后期加装有没有安全隐患,比如跑在路上突然熄火,行驶中不小心按到会不会误判熄火?

网友:
这种出事,保险不赔吧?

我一破卡罗拉,加油加水就跑,钥匙拧一下反倒放心,就是机械手刹感觉比电子手刹爽

网友:
一键启动 没啥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