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6P光学指纹录取器如何跟指纹锁主板配对?

楼主(2020-07-07):
这是一块SIG3指纹锁的主板如图,

另一个是朋友给的一块16P排线的光学指纹录取器如图。

本来以为指纹锁主板上接光学指纹锁录取器也是16P排位的插座与16P排线的光学指纹录取器的排针相同就可以用了。

谁知,待把光学指纹录取器的16P排线针插入主板的指纹录取插座后,

通上电源主板直接一串嘟嘟报警声后就直接断电了。不能正常录入使用了。。。。。。请问各位大师,如何让它们配上对呢?

网友A:
说实话,你这两个模块端口定义电平和协议啥的,都不好好找文档看看的话,基本上没办法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这两个模块端口定义电平和协议啥的,都不好好找文档看看的话,基本上没办法一起使用 ...

能不能用一个方法试图把引脚一一配对呢?

我曾经试图把一根16P排线剪成两半,然后用线一一焊上面包板的线脚,然后在面包板上一一针脚配对。可惜不懂它的原理没成功

网友:
一眼看成魅族16P........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一个方法试图把引脚一一配对呢?

我曾经试图把一根16P排线剪成两半,然后用线一一焊上面包板的线 ...

你的做法没问题,但是有一句话很关键:不懂原理就没办法成功。
建议你查阅一下指纹录取器的文档,然后在查找指纹锁主板原理图,看看两者16p各个端口定义。
不过这些东西并非很容易找到,比如这块主板的资料。。。
个人建议放弃这个项目